[影像] 放大镜据说是30倍的

楼主(2024-08-11):
选的镜面直径50mm,那个40倍的直径37感觉小了点

2个发光二极管 串联

原供电是3个7号串联,到手换了2个 502030 250mah并联,软包自带保护板,加了一块 4056 的充电板,空间还有 还能加2块

实际使用,还行
努力挣分,摆脱 负分

网友:
开关换成非自锁的微动好点,松开手自动关机

网友:
不知道如何定义放大倍数,你觉得有多少?

网友:
这个应该很便宜了。

网友:
相机的微距镜头能做放大镜使用吗?感觉网上卖的这些虚标严重,镜片都是普通玻璃的,成像效果差。

网友:
目测不大于2倍~

网友:
买了2次放大镜都退了,严重虚标放大倍数

网友:
看实际也就3-5倍,而且畸变严重。

网友:
感觉上当了

网友:
这效果,很难有30倍啊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从我阅人无数的经验看,放大镜标的倍数就是放大以后的面积x10,没标40倍以上的放大直径基本上就1一倍而已。一般需要直径放大到原来的3倍的才比较好用

网友:
我也买过这样的不好用

网友:
都是儿童玩具。之前我买过四五个这样的玩具,最后从老家找到一个直径十多厘米没有匡的放大镜,用着不错。

网友:
30倍估计有些夸张了。

网友:
玩具级别的东西就别太认真了。

网友A:
我这个也是3节电池的,咋改呢?

网友:
这个质量还是不错的,很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也是3节电池的,咋改呢?

我也有这一款,一模一样。其实用干电池的更好,不用担心电池老化衰减问题。

网友:
这个没有30倍

网友:
那有那么大的放大倍数,连十倍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