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新大洲本田NS110R首改仪表时钟

楼主(2024-08-11):
首先我得吐槽一下,新大洲本田这款车,仪表的设计理念去了哪里,是设计师把这事忘记了?之前的车比如裂行,液晶仪表有时钟,不是液晶仪表的我们就不说了,后面出的还有哪款车没有时钟,为独这款车没有啊,在PCX没有上市之前,是不是这个12800的平踏价格最高。不明白时钟去了哪里,你说忘记了,后面出来的贴花款也没有啊。好像加个时钟会破产一样。车子的品控很差,就是得一个机头。还有一个配置高。

不多说,开始进入正题。先看个改好后的效果

这个车时钟想了很久,最开始用的是这个,用了一个月换了两次电池,误差很大,没办法用

也找了这个LED的,也买了,但是显示效果不满意

忽然有一天,看到小车上的时钟显示效果还可以,所以就决定了改,找了好几款小车的

这几个最后发现都是屏太大了,都是逸动的时钟,第一个是15款的,后面是14款的,15款的效果还可以,当我在准备买15款的时候,看到了16款的时钟,

因为没有16款的车看实物到底有多大,最终买了这款,大小都还可以。那就开工改吧,过程有点长。

这个时钟是带亮度降挡的,接一条线去灯开关就可以了。本身也带有时间调整,自己引线出来,哪里方便放哪里。
中间发现这个时钟芯片是支持24小时的,但是屏不支持,最高只能调到19点,20点后那个2出不来
还是比较复杂的,花了好几个小时,一个下午,晚上到差不多12点,总算完工了。

网友:
同样我买的6000大洋的雅迪也没有时间,自己在马家买了个手表粘在了仪表盘上

网友:
改得真好,不说,还以为是原本就有的时钟。

网友:
直接上GPS时钟,还能显示车速

网友A:
新大修本田,质量还是五羊本田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大修本田,质量还是五羊本田好些

我15年的买的的五羊小公主,到现在也坏过两条前减振,还有那个传动皮带坏,传动的那个异响,都修过了,质量真的不怎么样,当年花了10000多块,还是化油器的,估计行驶里程也是3,4万公里

网友B:
楼主那里不限摩么

网友:
手艺不错改的漂亮

网友:
和我一样,也是粘了一个石英表头。就是不准,懒得换了。能有个大致参考就行,

网友:
这个准不准啊

网友:
漂亮啊。比原来好看!

网友:
改的效果不错,堪比原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里不限摩么

18线城市啊

楼主:
有点误差,但是好像2个月调一个也可以了

网友:
选这个是对的,小摩托震动比较大,车规级还是可靠些。是用AB胶还是用706硅橡胶固定的?

网友:
我是这样改的,不破坏原样(楼主改的完美契合),不耗原车电池,直接3M双面胶一块地摊来的卡西欧光动能电子表。

网友:
我是不觉得摩托上要这玩意有用,话说一万多的摩托,都抵得上一辆二手车了,简直是壕无人性啊...

-------------------------------

网友:
这个直接取电瓶的电怕是不会很准吧,摩托车充电波形很粗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