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N4148WS SOD-323开关二极管买错成了SOD-523,能通用吗?

楼主(2024-08-11):
T4 1N4148WS 贴片SOD-323 100V/150mA 开关二极管 ,买错了,买成T4  1N4148WS 贴片SOD-523  开关二极管 。能通用吗

网友:
这两个型号是同一种产品,只是封装不一样。

网友:
参数相同,只是封装不同,代换没有问题。

网友:
通用的放心的代换吧

网友:
想办法焊上就中

网友:
就算是1N4007也照用

网友:
SOD323=0805封装,SOD523=0603封装。只是封装不同,参数相同,可以代换。

网友:
参数差不多的话可以

网友:
4148烧了

小梨子测电容没放电吧

网友:
确实如2楼说的,两个型号是一样的,只是封装不同。

网友:
可以用 只是不太好焊上去 封装小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