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15177颗粒惊魂+2259xt2加参数+2246en固态u盘板求助

楼主(2024-08-11):
事情是这样的,鱼上看了个diy失败的玩家,看他的46en+2个15177 256g才99,果断入手

板子成色尚可,512m缓存掉点,128m倒还好,(左128,右512)但我不准备再用这板子,因为46en纠错差,贴15nm mlc狂涨c3,就修好留作他用

重点是颗粒!看这片15177,正面挺正常,就是有点焊油,手机不太行,开闪光灯都没照清丝印

翻到背面惊呆了,全是绿斑,看来上家吹太久了,或者是腐蚀过了

论坛里看过类似帖子,这样的SD颗粒大概率已经炸了难不成我掉坑里了?
这颗粒轻易不能再植球了,植一次危险系数就要翻倍,只能清理一下颗粒表面
正好手里剩了一个592的双头u盘板,592双贴共32die应该能撑住
怀着忐忑的心贴了一颗,贴的时候颗粒在焊油上到处乱窜,还有一种像纸烧焦了一样奇怪的味道

短接上机,还好顺利识别4个id

准备开卡,却发现auto识别不出颗粒id,这个包应该支持snk1z啊,0EFK都开过了
这时就要动一下flash.set和FWTag了
首先找到FlashDB/2259/flash.set,记事本打开,按颗粒id找到参数,这里比较幸运,直接就找到了,要是找不到参数就去对应2258xt的包里找

粘到最后,注意前面Axxx的序号也要一起改,最后Axxx=end改大一些

(这个版本奇葩,不粘到最后不认同类参数,其他工具有的可以省略这步,有的不行)

接着复制下面蓝色部分,一直复制到主控版本的右括号

然后打开Firmware/2259/FWTag.txt,直接粘上去

这里15177-256g应该用和1dfl一样的固件,就直接补上=SN1Z4P对应Firmware\2259\SN1Z4P,其他颗粒加参数只要对应Firmware/2259里的对应文件夹
这时auto能识别颗粒型号

顺利开卡

接着上第二个颗粒,开始时竟然少了2个id,加焊无效
没办法,即使满身绿斑,也要上手术台试一下,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已做好下不了手术台(贴903开2ce/炸没ce)的准备
手术很成功,8个id全部正常

完美开满容512g

跑圈一切正常,就是过了一半开心模式后惨不忍睹全盘模拟通病

跑圈过了,也是完美收官
附上开卡工具

46en板子补好usb头,加焊了主控,但死活不认盘,又拖焊了桥接,这时插上很久才亮蓝灯,一会又灭了,spi短接不了,求桥接短接方法

网友:
我X,捡漏成功...

-----------------

网友:
2246en的R0823a固件超级拉胯,猛涨c3,东芝15 英特尔镁光16和20都涨的厉害。Q版固件涨的少。

网友:
好像没回本

网友A:
2246en短接桥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短接1351桥的主控, 第二种是短接八角芯片的左一和右四角,无论usb头朝上还是朝下,都是这两个脚。

网友:
我也看到了,当时忍住了没捡

网友:
在上面放一枚生鸡蛋,用一会就烤熟啦

网友B:
胆子真大。这种被吹焊多次的就算没坏也不定哪一天突然暴毙。一个颗粒划到50还不能算便宜,,去年一个高健康度戴尔1.92t 也就300,,一个颗粒划到30多,,,去年网上的产品59xt2加两个15177零售也才100元,,当时手贱买了10个,开成slc模式ecc都能过3,,那家小工厂还算有良心拆的颗粒寿命还说的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胆子真大。这种被吹焊多次的就算没坏也不定哪一天突然暴毙。

暴毙前至少能用,这个就不是开slc能解决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是那些数据恢复后丢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46en短接桥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短接1351桥的主控, 第二种是短接八角芯片的左一和右四角,无论usb头朝 ...

主控怎么短接?有一个脚肯定是37,GPIO6 rom模式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4382&fromuid=2210698

网友:
我之前35捡紫色板46en+2片0DFK+2片903+2片6438+1片三星4G emmc,修好了

网友C:
试试上PS3111,应该不错的

网友D:
绿斑是不是清胶的时候,破坏了阻焊层,后涂得绿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上PS3111,应该不错的

PS3111只能贴1片,2片撑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绿斑是不是清胶的时候,破坏了阻焊层,后涂得绿油啊

不是绿油,是sd的封装吹出问题以后就这样

网友:
这个我也看到了,没有下手。

网友:
现在256G颗粒动辄70-80以上,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