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买廉价电压表0-30V的,接变压器型蓄电池充电器12--24V,接上一闪就烧了

楼主(2024-08-11):
买廉价电压表0-30V的,接变压器型蓄电池充电器12--24V,接上一闪就烧了,为什么连续买了两个都烧了,是质量问题还是充电器没电容电压不纯引起的,各位老师分析下。

网友:
廉价表只是稳定性,耐用性,精度差而已,不能用,商家也不敢卖啊。
你这烧东西,要不电压高了吧,要不交直流错误,个人猜测。

网友:
直流表吧,你接交流不炸?!

网友:
没有滤波电容,24V时峰值电压有24×1.4=33.6V,估计烧坏了电压表的LDO。

网友:
接到电瓶充电时再接电压表试试,空载不要接

网友:
24V电瓶如果要充满的话需要28.8V,再考虑其他因素,如电压不是220,而是240V呢?所以,这个极限30V不靠谱

网友A:
变压器不经过整流桥,输出的还是交流电,所以需要整流滤波再接这个表头比较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不经过整流桥,输出的还是交流电,所以需要整流滤波再接这个表头比较稳妥。 ...

整流过的,可以确定是直流,

网友:
七楼说的对,为了避免接错电压类型和极性,加个整流桥,不管正负怎么接,都没问题的。

网友:
我几月前也买了个这种数显电压表替换12/24V充电器的指针表,当时开机后不接电瓶就不亮,后来加只电容就变完美了

网友:
输入应该是直流电、估计正负接反了。这种电压表有的是电压电流两用的但电流取样电阻在表外的。

网友:
我猜是反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不经过整流桥,输出的还是交流电,所以需要整流滤波再接这个表头比较稳妥。 ...

LZ说了变压器型的蓄电池充电器,输出的肯定是直流的,只是变压器型的空载电压高,所以烧毁了,LZ用万用表测下空载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没有滤波电容

网友:
铅酸电池充电电压会高一些,不是标24V,就是24V充电的,所以说换一个烧一个,要不就改电压表头独立供电

网友:
变压器型也有自感降压,还有极个别电感限流的。。。
空载就是220V。。。肯定炸。。。

这玩意要么配个玩具表,10块万用表就知道啥原因了。。。也可以先接蓄电池,再接这种表头。。。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串联电阻,后面加稳压管,但电压范围会变小,比如变成14~20V

网友:
是不是超出表的耐压了

网友:
估计这个表不防反接

网友:
实测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