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行适合穿什么裤子比较好?

楼主(2024-08-11):
山地车好像是牛仔裤的天敌,

牛仔裤没穿多久,裤裆就会破掉
这可怎么办?
哪种裤子比较适合骑行,不容易损坏呢?

网友:
弹性好的牛仔裤比较好,耐用就要化纤多的了

网友A:
你和我一个样,我骑得自行车是便宜的那种自行车,就在公司里骑,从生产现场到办公室,也就两公里;每天骑几个来回,时间不长裤裆磨坏了,刚开始觉得是车座太硬,换了软的,但是问题没有解决;再后来,偶尔听女同事议论,你小弟弟太肥了,我这才恍然大悟,牛仔裤裤裆磨破的真正原因在这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和我一个样,我骑得自行车是便宜的那种自行车,就在公司里骑,从生产现场到办公室,也就两公里;每天骑几 ...

牛B

网友B:
不是应该和牛B配套的东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和我一个样,我骑得自行车是便宜的那种自行车,就在公司里骑,从生产现场到办公室,也就两公里;每天骑几 ...

女同事瞎说

网友:
我最怕裤脚宽的裤子以前曾经卡过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应该和牛B配套的东西吗?

牛JB?

网友C:
自行车坐套个软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行车坐套个软垫!!!

坐垫套软垫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和我一个样,我骑得自行车是便宜的那种自行车,就在公司里骑,从生产现场到办公室,也就两公里;每天骑几 ...

这有故事啊...

-----------------

网友:
破了换就是了,还想穿一辈子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和我一个样,我骑得自行车是便宜的那种自行车,就在公司里骑,从生产现场到办公室,也就两公里;每天骑几 ...

还是只有女同事才清楚真正的原因。

网友D:
不是说得用那种骑行裤嘛,不然会硌的屁股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得用那种骑行裤嘛,不然会硌的屁股疼

重要的是看你怎么骑了。
如果仅仅是短途,穿什么都一样,区别不大。
如果你是要追求速度,骑行距离长,那讲究就多了。
个人亲身体验,贵的骑行裤,绝对好用。
另外,就是坐垫的高低,也很讲究。
但是,基本上骑行长途不能选软坐垫,尽量用偏硬的,
不然,会把你的裆磨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得用那种骑行裤嘛,不然会硌的屁股疼

带垫子的骑行裤么?
但是这种裤子口袋不多,是不是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要的是看你怎么骑了。
如果仅仅是短途,穿什么都一样,区别不大。
如果你是要追求速度,骑行距离长,那 ...

牛仔裤,档部的布受力大,会变薄,然后很快破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要的是看你怎么骑了。
如果仅仅是短途,穿什么都一样,区别不大。
如果你是要追求速度,骑行距离长,那 ...

您这个讲的是非常认可的
确实要看怎么个骑行方式,像我就是出门跟前菜市场买个菜,真的无所谓
像那些动辄就三五十公里的就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垫子的骑行裤么?
但是这种裤子口袋不多,是不是不好用

据说是裆部带有大硅胶垫子的,我没用过,我骑得不多,北京上班那会一天就单程十公里出头,每天往返二十一公里左右,我就上班什么衣服骑车什么衣服,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