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8A不开机无信号维修

楼主(2024-08-11):
发小说他老娘的手机红米8A,有一天带去地里干活时打电话,突然无信号就再也不开机了,拿到手机后,不开机,充电也不开机:

拆机,主板没进水痕迹,防拆标都还在:

拆下主板,用直流电源供电,按开机键,电流100ma左右迅速归零不开机,这个机器有通病,就是4G供电芯片U2900(打电话输出3.3V)容易坏导致不开机:

拆下4G供电芯片U2900,更换一个,机器能开机,插卡还是无3.3V输出电压,芯片供电1.8V和3.8V都有,打电话显示无线装置已关闭:

查原理图,3.3V功放供电就只供给U2601多模功放:

于是拆下U2601功放屏蔽罩,换一个好的芯片(型号是QM56020)

2.

再次开机插卡测试,3.3V功放供电有了,信号满格正常,打电话上网测试都没有问题:

功能测试正常,完美修复,焊回屏蔽罩,装好外壳就行:

最后,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
技术6P,手到病除。

网友:
都是bga封装的

楼主:
手机基本都是了

网友A:
一般人真不敢去修,外面收费太贵了,不如换新机。

网友B:
真小巧,没工具难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人真不敢去修,外面收费太贵了,不如换新机。

外面随便开个店,租金最少也得大几千一个月,其实还是养活了房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小巧,没工具难修。

这个芯片有一粒米的1/4大小,风开小点焊接就行

网友C:
红米note9 4g版也这样,当年给同事买了3 4个,全坏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米note9 4g版也这样,当年给同事买了3 4个,全坏了,唉

红米note9也是这个通病,功放供电管坏就不开机

网友D:
这款机器通病是真多,射频功放特别容易坏。公司买了5台,插卡就接收店铺短信用,
过保后都坏了两个了,都是搜不到信号,更换射频功放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机器通病是真多,射频功放特别容易坏。公司买了5台,插卡就接收店铺短信用,
过保后都坏了两个了,都是 ...

是的,功放供电和射频ic都容易坏,坏了不开机或者显示无线装置已关闭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E:
修好能用就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好能用就行呀!!!

老人用的,平常就接打电话

网友:
手艺不错,判断准确,手到病除。

网友F:
红米本来就是小米低端产品,通常一过保修期就很多小问题,估计与设计用料节省有关,当然机子便宜也有代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红米本来就是小米低端产品,通常一过保修期就很多小问题,估计与设计用料节省有关,当然机子便宜也有代价的 ...

没办法,红米都是第三方厂家设计代工的,华勤闻泰设计图纸,卓翼生产,别问我怎么知道,因为我就在卓翼修了几年主板

网友G:
这估计是8A的通病。几年前我妈的手机就是这个毛病,当时没修理工具,直接给她买了一个红米12。等凉快点,找出她的这个手机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估计是8A的通病。几年前我妈的手机就是这个毛病,当时没修理工具,直接给她买了一个红米12。等凉快点,找 ...

就是通病,坏个供电就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