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教7106芯片COMMON脚无电压问题

楼主(2024-08-11):
各位大佬,请教一个问题,像7106芯片的万用表,V+和V-有电压跟电池电压一致,但是V+到COMMON脚无电压,是不是芯片内部损坏,可以确定是芯片坏啦 ?

网友A:
我记得必须有一个固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必须有一个固定值,

是的,之前量取7129芯片的时候,是3v左右

网友B:
(v+--com)+(v---com)=电池电压,
v+--com,没有电压应该是7106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之前量取7129芯片的时候,是3v左右

查了一下,准确应该是2.8V

网友:
什么叫无电压,0?

网友:
应该是7106挂了。

楼主:
嗯,是的,V+对COMMON是0v。对IN-也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V+对COMMON是0v。对IN-也是

那是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om)+(v---com)=电池电压,
v+--com,没有电压应该是7106挂了

很好的资料,谢谢

网友:
V+到COM之间是芯片内部基准没有或者异常,直接换芯片

网友:
V+/(com=In-) 应是3v左右,是芯片内部产生的电压。
但是在芯片外部COM与V+也会产生许多关联,故障情况下会导致接通。

所以需要:
1. 拆掉转盘和屏幕:去除可变的因素后,检查电压。
2. 用另外的表:检查各个二极管,三极管是否有正常。
3. 检查各个运放:看运放供电正负之间是否短路,但是各个运放的供电正极VDD和负极VSS一般都是互通的。
4. 检查工作电流:用可调电源供电,检查电流大小,待机几mA是正常的。或用第二块表测电流。
5. 检查运放和主芯片是否发热:电流大的话测芯片是否发热,最好有热成像。会弄松香发烟 的话也行,但是没有热成像方便。
6. 检查可调电阻是否腐蚀:一圈圈的铜丝可能会锈穿外面也看不到。
7. 检查其他的电容电阻。

这些步骤做完,还是相同问题的话,就是芯坏,铲屎。

铲完后记得多量量各个点间的电压和电阻:
V- In- In+ COM Vref- Vref+ VDD
记下来,再焊芯片。
否则要是因为外围原因造成的烧芯而没解决掉,又会烧了新芯。

从V-往右的这一面得焊锡足够,轻轻点上的话也会各种故障。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