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无线网卡的WIFI6驱动

楼主(2024-08-11):
由于有些笔记本电脑安装的无线网卡不支持WIFI6的驱动,导致搜索不到WIFI6路由器的信号,安装INTEL提供的驱动即可解决问题:

根据使用的 Wi-Fi 驱动程序版本,支持 802.11ac 的英特尔®无线适配器可能无法在其扫描列表中显示 Wi-Fi 6 (802.11ax) 网络,因此可能无法连接到支持 Wi-Fi 6 (802.11ax) 的无线路由器和访问点,即使是以 802.11ac 的速度。
英特尔建议您使用英特尔®无线适配器的最新驱动程序版本(下载最新的 Wi-Fi 驱动程序),因为在新驱动版本中解决了问题并加入了新功能。
英特尔已经对此特定问题进行了修复,请下载 Wi-Fi 驱动程序的最新版本:
下面是官方驱动下载地址:
1可 在此处找到英特尔无线 7265(修订版 C)、7260 和 AC-3160 的支持选项。请注意,这些产品是 EOL(停产)和驱动程序 不可再 下载。

网友:
网卡不是WIFI6,装这个驱动可以吗,会不会无法安装

网友(2024-12-07):
下载备用,以防万一今后用到,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