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用内阻测试仪模块DIY,请推荐一下....

楼主(2024-08-11):
这么多年,手头积攒了一些电池,所以想自己用模块做个内阻测试仪,看坛友们用的最多是TS457和XDB-0310,所以请大家推荐一种,还有没有更好的模块呢,

网友A:
电桥兼容用就行

网友:
更好的就买成品

网友B:
买个LCR数字电桥吧,也可以测电池内阻

楼主:
前者显示较后者好看,后者比前者测试电压范围宽,测试原理应该是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LCR数字电桥吧,也可以测电池内阻

ut622电桥怎么测试内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桥兼容用就行

用电桥测电池,电桥不会损坏吗?

网友:
搞个成品135吧,457感觉啥用,低内阻不行

网友:
直接上专业设备吧 模块都是浮云

网友:
我买的TS457,感觉还行吗,普通玩家够用了,最低内阻0.1毫欧,测测锂电池没有问题的,利用红包买33元左右,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