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HG2821T-U光猫SDN改天翼网关

楼主(2024-08-11):
参考网上的操作方法,以前改了一个烽火HG2821T-U光猫SDN为天翼网关界面,这样家庭可以当作普通的路由器作用,主要是这个光猫是全千兆的,速度还行,有一个已经改好的BIN文件,如果和这个型号相同的可以直接刷机使用,刷机前备份好自己原来的BIN文件,如果电信机房有关系的话,可以把自己光猫的LOID号加入机户管理,光纤接入免费上网
超级用户名是通用的,但密码并不通用,每一个光猫的密码需要单独破解。这个BIN的密码是下面的

超级用户名:telecomadmin
超级用户密码:telecomadmin90199818

这个是原来的登录界面,由于买的是上海的一个用户的,登录地址仍然会显示上海

更改后的天翼网关界面

固件下载地址:
https://wwi.lanzoup.com/iFxrR275r3vg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
请问一下楼主,能不能把退网的移动光猫九联科技UNG221N改其中一个LAN口为WAN口,然后做普通路由器使用?
或者改改固件,四个LAN口能做傻瓜交换机使用也行。
我用超级用户去各种设置都搞了,一直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
请问一下楼主,能不能把退网的移动光猫九联科技UNG221N改其中一个LAN口为WAN口,然后做普通 ...

能进超级用户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
请问一下楼主,能不能把退网的移动光猫九联科技UNG221N改其中一个LAN口为WAN口,然后做普通 ...

改WAN口怕是不现实,当交换机地话只需要把DHCP关了就行了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WAN口怕是不现实,当交换机地话只需要把DHCP关了就行了吧?

这样也可以,还要省不少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也可以,还要省不少事

我就这么弄了一个移动光猫

网友:
这固件,拆下来用编程器刷吗?

网友(2024-11-17):
我的猫原来就是非SDN的,被后台偷偷升级成SDN了

网友(2025-02-19):
烽火HG6143D1能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