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公牛防过充保护插座GN-D1010

楼主(2024-08-11):
之前看到另外一个帖子在聊这款公牛防过充插座,正好我正在用,并且觉得还不错。查了下网上似乎没有看到有拆解,那我就拆一个。
非常紧的卡扣,拆了基本装不回去那种,慎重。

先说个人看法,我认为这款保护插座做工非常可以,用了电能计芯片,但凡有需要充电后断开充电器的需求,这一款远比普通的定时插座靠谱。
不需要管电瓶还有多少电,进入浮充一段时间后总能断开充电器,不用等到设定的时间。

拆解
先看外观,两行文字是我自己打印贴上去的,所以使用还是非常简单,按一下亮灯开始充电,充电完成后灯灰停止充电;
如果发现不能正常停止,那就在应该停止充电的时候长按开关重新校准,下一次就可以正常断开了,没什么学习使用成本。

然后打开,正反面概览,第一感觉用料非常足,220V金属触点铜片厚0.60mm。
继电器是5V触点,就电瓶车充电器那点电流,继电器非常富裕

先看看PCB正面的东西,首先是全貌

程序烧录触点, 供电,CLK / DATA

AC-DC芯片用的电感

电容

去掉线材后,PCB正面

再看背面全貌

似乎有三防漆,我不是电子专业,也不干这个,不能确认

把上面的漆擦干净,然后看看芯片,从下往上:

首先是AC-DC变换,用了BPS的BP8523D,高度集成,220V输入,固定5V输出,给所有控制部分供电

典型应用

然后是核心,这个插座用了合力为HLW8012电能计芯片

功能框图,一路差分运放采集电流,另一路采集电压,变换后输出给单片机。

典型应用,公牛用了2mOhm贴片采样电阻,应该是1812或者2512规格吧

最后是单片机。
我之前猜是8脚带ADC的单片机,猜对了8脚,但是没猜对方案,采样用的是专用芯片。。。

FMD辉芒微单片机,没有看到型号,感觉可能是FT60F011这类,一是价格便宜,二是感觉这种插座应用也不需要太多的ROM,这个型号差不多

万用表量了一下,CLOCK / DATA信号引脚和背面那个烧录接口对的上,姑且认为就是这一款吧。

---------------------分割线-------------------------

以上就是拆解,还是开头那句,这款插座用料上并不是粗制滥造,为了实现预期的功能还是不错的,如果有需要定时断开充电的需求,这一款真的可以。

其它交给坛友评论,我不专业。

网友:
用料不错,用来给电车充电不错

网友:
2500W满负荷工作时,继电器没有冗余,电流采样电阻功率不知道能不能允许长期工作。

网友:
确实啊,用料不错

网友:
用料确实不错
不过觉得这种和定时插座比没有优势啊

网友:
定时插座便宜啊。这个没性价比哦

网友:
虽然它用了电能计芯片,那每次充电前电瓶所剩电量是不同的,且该插座既不能检测出接入电瓶的电压,更不能检测出电瓶剩余电量,那它如何知道需要向电池充入多少电量?最终还是要依靠充电器或保护板的检测,充电器或保护板检测不准了照样会过充

网友:
为何不用小米插座3,设定功耗小于多少自动关闭。

网友:
看着用料就是不一样,比一般的要好多了

网友:
估计它是根据抽样工作电流大小来判断是否冲满电,那个一键校准应该就是这个作用。
电池充满电后充电电流会下降,现在多数充电器都带充满自停功能,电流小到一定程度,它判断充满,再充一会自动断电?

网友(2024-09-10):
认真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5-02-07):
做工还算凑合。

网友(2025-07-11):
一直不喜欢公牛的配色。感觉档次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