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屏幕是否换过外屏,从外观能看出来么?

楼主(2024-08-11):
买二手手机的时候,

如何判断拿到的手机是否换过手机外屏?

网友:
换过外屏的贴合度没有原装的好,仔细看是能看出区别的

网友:
要是后贴的外屏贴合度不好,用手指击屏能感受到一种“空”的感觉。当然要是贴得好,普通用户很难分辨出来。

网友:
一般消费者很难看出来

网友:
数码在于折腾

网友:
基本上看不出来

网友:
看看有没有外溢 的胶水

网友:
技术高的话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做好了应该看不出来

网友:
看看有没有外溢 的胶水,换胶水

网友:
技术好  基本上都看不出来的

网友:
要仔细一些能看的出来。

网友:
看手艺了,有些有设备辅助的话,不是很容易看出来的

网友:
外屏又没有学苹果加密,,手法好+机器辅助,一般人是看不出的吧

网友:
副厂屏基本都是后压的,和原装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
看手艺怎么样了

网友:
找一部原装的对比一下应该可以看出差别,一般非原装屏幕都是更便宜效果更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