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又买了台星星718GT大冰柜,看看与宣传的相符吗?

楼主(2024-08-11):
又买了台星星718GT大冰柜,看看与宣传的相符吗?
718一共有3款,
718G是铝管,
718GT是铜管,
718ND电子温控,-40°冷冻

多花了400元买的GT,说是铜管机器,价格2800元。
铜管机器表面印刷有精铜制造。

普通的机器没有印刷精铜制造。

商用一级能耗。每天至少也要3-4度电。

R290的压缩机,注入量84g。

拆开保护板就能看到冰柜的核心构造。
从这张全景图上可以看到很多管子都是铁管。
毛细管后端并入到蒸发器里面那根管子里面的,有保温棉包裹看不到。

一台华意酷比奇压缩机NUM90LA。

冷凝器(散热器)是铁的,用的黄色的帽子焊接。

这里为何多了一节管子,接头和管子都是铁的。
毛细管前面的高压管串入到冰柜里面有何作用?

只有这跟根管子磁铁不吸,也可能是铜管或者是铝管?
但是官方宣传的铜管就当它是铜管吧。

毛细管前端高压是铁管,
毛细管的后端低压是铜管。

这是多8年前买的星星518C普通款,发现所用的东西和现在差不多,
只是现在用的接头不太一样。虽然是普通款,但是稳定运行了8年,感觉也值了。

压缩机工作温度57度。

新机器,制冷效果不错哈。

最后的结论就是,所谓的铜管机器就当他是铜管吧,买个心里安慰。

网友A:
直接买铁管的是不是也这样?只是外壳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铁管的是不是也这样?只是外壳不一样

我猜很可能壳子都一样,只是印的字不一样...

---------------------

网友C:
散热器做成空调那种鳍片状的会不会更省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猜很可能壳子都一样,只是印的字不一样...

那几个字就值400百多

网友D:
制冷剂84G,我以为是笔误,看铭牌还真是84G,为何和空调小了整整一个数量级,制冷原理都大差不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散热器做成空调那种鳍片状的会不会更省电?

这种成本更低...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几个字就值400百多

这还算便宜的,古人云:一字千金...

------------------------

网友:
这么大冰柜,小冷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制冷剂84G,我以为是笔误,看铭牌还真是84G,为何和空调小了整整一个数量级,制冷原理都大差不差啊 ...

因为管道小很多 所以高压部分(压缩机后毛细管前)内部空间就更少

网友:
家用还是有点费电,一天1度合适

网友:
铜的久了表面冷凝水也会生铜绿锈蚀,估计是铜热镀锌

网友:
没玩过冰柜,不知道呀。

网友:
这么多型号。是不是大金的更好

网友:
冰柜比较费电

网友:
这个感觉比家用的耗电啊 不懂

网友:
真是大家伙,拆了吧!

网友:
所谓铜管就是蒸发管采用铜的,因为蒸发管最容易锈蚀穿孔,用铜管杜绝了穿孔漏氟,我家买的冰柜号称冷藏全铜管~然而冷藏室只有一圈盘管~冷藏温度高,是腐蚀穿孔高发部分~用铜管也是规避穿孔故障。
高压管的那部分铁管是柜门等处防露的,高压管不会锈蚀穿孔(温度高而干燥不易生锈,蒸发管温度低易受潮锈蚀难免)。
所谓铜管确切说来应该是“铜蒸发管”,如果所以管路都是铜的话那叫“全铜管”~只在早年见过,现在~~~~

网友:
说的电线里面的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