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大焊”电焊机ZX7-315

楼主(2024-08-11):
厂里同事专门挣外快用的电焊机,说是焊不了,要我看看

上电后,电流调节显示正常,输出电压达61V,貌似正常

拆开发现有4个电容爆了

本来我是劝同事放弃的,要换全部电容价格不菲,更何况还不知道有没有其它问题;但同事执意要修,如是在宝上淘了4只电容,只换那爆炸了的4个,不是什么正品电容,大差不差15元一只,到手实际容量只有标识的一半;在立创上看了看,最便宜的也是这个一倍价,而且直径比这大,也装不上,而且容量也是也是+-20%;那就将就用了吧……

换是换上了,没焊把线试机,就这样交差得了吧

网友A:
只炸了电容吗?是什么原因导致炸电容呢?

网友:
买符合标准的电容很贵的,不买不知道

网友:
一般来说电解电容器爆了都是过压过热惹的祸,换相同容量和耐压的就可以恢复正常

网友:
单板机?太差了这个是双电压的,220倍压力到610V的(220*1.414*2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硬伤

网友:
什么原因导致炸电容呢?

网友B:
8个电容 爆了4个 另外4个完好 为啥呢?因为那4个是摆设

网友:
发财电解电容遥遥领先

网友:
换了就好了。
应该换。

网友:
电容只炸一半,应该还有其他毛病。

网友:
立下大功了

网友:
看样子配的容量更差

网友:
大焊越来越渣,前几年315焊机还是多板,变压器也是非晶磁环纯铜绕线,单相三相输入,380三相输入,电流应该有250a,4.0焊条都不敢拧到底,
越来越渣,前年到手就缩水很多,重量明显变轻,壳子变大,不用拆机,透过散热孔都可以看到各种偷工减料,运费险还只有10元,退货还得自己搭上几十块,一来一回,啥都没落到,反而贡献快递费,从此与大焊绝缘!

网友:
电容的水还是有点深的

网友:
原来的电容感觉是假的,体积明显偏小。

网友:
越来越便宜了。
买一个玩玩完全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炸了电容吗?是什么原因导致炸电容呢?

听使用者说是过载,连续长时间大电流直至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B:
8个电容 爆了4个 另外4个完好 为啥呢?因为那4个是摆设

这就不知道了,看了一下,是两串4并组合,爆炸的都是两串的同一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