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二手手机的字库可能存在暗病,用什么办法可以检测?

楼主(2024-08-11):
手机字库本质上也是flash,

如果存在暗病,用一段时间系统就会损坏,
然后只能重新刷机,才能再次进入系统,

在手机到手之后,如何快速知道手机字库是否存在问题呢

网友A:
EMMC好像是有坏块回收机制的吧
如果你真的觉得有需要,其实是备份底层数据,尤其是基带啊 之类的
等到坏了以后可以换新的恢复回去

网友:
该担心的会不会有安装后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EMMC好像是有坏块回收机制的吧
如果你真的觉得有需要,其实是备份底层数据,尤其是基带啊 之类的
等到坏了 ...

不是应该买回来了再说么???

-------------------

网友B:
拆下来,上编程器,读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上编程器,读寿命

怎么读寿命?

网友C:
UFS记得可以读寿命,emmc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UFS记得可以读寿命,emmc不知道

EMMC也可以读寿命的

网友:
备份数据,换了它最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