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苏泊尔电饼铛不加热

楼主(2024-08-11):
发现电饼铛下盘不加热后,我拿起螺丝刀准备修理。拆开电饼铛后,发现结构很简单:一个开关,一个温控开关和两个加热管。根据网上的建议,最容易出问题的是温控开关。用万用表测量后,发现温控开关导通正常,但加热管的电阻测量值是无限大的,说明加热管已经损坏了。于是我测量了加热管的尺寸,在拼多多上下单了一个新的。两天后,新加热管到货,我安装后加热恢复正常。

需要注意的事项有两点:
1. 新买的加热管两端没有密封,因此需要用704硅胶封堵,以避免漏电。
2. 安装加热管时,需要用木块垫着敲打,将其卡入位。锅底要垫实,这样敲打时更好发力。敲打时不要用太大的力,但也要适度用力,否则很难将加热管安装到位。

网友:
可换加热管真不错。我的电饼铛加热管是铸造在炉盘上的。整个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