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两个文具,马利铅笔刀和概图电动橡皮擦

楼主(2024-08-11):
这两样东西今天在楼下的楼梯杂物间捡的,小孩子放暑假了就扔了一大堆书在那里,还有这些文具貌似都是好的怎么就扔了?有钱人的世界咱们不懂,咱们就懂拆机

电动铅笔刀我是见过的,电动橡皮擦还是头一次见。。。

先来看铅笔刀,这牌子叫马利,上海的。

摇把有个红色按钮不知道干嘛的

拿出铅笔试了一下感觉还挺锋利的

这个旋钮拧一下就是90度,实际就粗细两档,上下粗左右细,后面拆解有说明。

黑色的就是档位标记,当前细档

当前粗档

这种铅笔刀内部结构基本都这样,行星齿轮结构,上面的锥形模具应该是铝或锌合金的,螺旋刀片很锋利。

粗档和细档的区别是通过旋转红色旋钮调整中间这根方轴来限位的

面板上还有个夹紧机构,上面转盘带方孔,跟摇把上的锥形模具配合,摇动把手就能带动面板上面的转盘旋转。

看图转盘的方向,顺时针摇动把手,转盘带动两个纺锤型橡胶夹轮旋转,靠摩擦力带着铅笔往里面挤,这样就达到夹紧的目的。
在铅笔插进去之前先逆时针轻轻转一下把手,这样可以让橡胶夹轮松开一下,好让铅笔容易插进去,削好铅笔后也是逆时针转动把手,铅笔就自动退出来了。
记得小时候同学用过的这种手摇铅笔刀,夹紧机构是铁的,有两个把手,需要用手捏一下让夹紧机构张开,然后把铅笔放进去再松开手,现在改良了貌似比以前的好用。

再来看电动橡皮擦,牌子概图,型号S-002

广东惠州产的

我还以为是什么高级货,原来就是个三档“小电磨”,这是一档状态,绿灯

二档蓝灯

三档红灯

试一下擦几个字,感觉电机无力,三档擦了半天还没擦干净。

底部充电microUSB口差评

超声波焊接的只能用锤子和小刀砸开了,里面就一个14500电池和电机。

控制板无字8脚IC三档主控,LTH7充电芯片,控制电机一个mos就这么多东西。

背面就是开关和RGB三档指示灯以及充电指示灯。

我说电机怎么没力气,原来电池都快饿死了,电池没保护板,主控在2.5V竟然还能工作,如果不及时充电电池很容易过放。。。

附带的配件,面条充电线,5mm和2.5MM擦头,右边两个是夹2.5MM擦头用的套子。
刚换了个18650试了一下力度明显大了不少,不再碰一下纸面就停,擦拭也快了不少,但感觉还是没有大块橡皮擦好用,速度还是有点慢,不过好处就是不会把纸擦破,不过终究是鸡肋,难怪小朋友都抛弃它

网友A:
现在的毛孩只知道东西来的容易,不知道大人挣钱有多难,用过的就只会扔,败家呀

网友:
把小孩都变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毛孩只知道东西来的容易,不知道大人挣钱有多难,用过的就只会扔,败家呀 ...

溺爱导致的...

--------------------

网友B:
电动橡皮擦换个动力锂,上去就把作业本擦秃噜皮了

网友:
我想到一个好主意……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网友:
小孩的问题其实来自于大人

网友:
电动橡皮擦不错哟。现在的人真是懒到家了,擦个橡皮也电动了。

网友:
这种转笔刀比咱们小时候用的那玩意儿好用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动橡皮擦换个动力锂,上去就把作业本擦秃噜皮了

其实我感觉这橡皮擦应该不实用~

网友:
电动橡皮擦,也是什么了 !

网友:
居然还有电动橡皮擦

网友:
这两样东西,把小孩都变懒了。

网友:
电动橡皮擦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应该是小孩小学毕业了

网友:
现在都用电动的了

网友:
这个电动橡皮擦是个及不实用的东西。

网友:
原来是个小电磨,不知道能不能改成小电磨

网友:
橡皮还要电动擦,这世界离我越来越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