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什么方法模拟燃气热水器流量感应开关工作

楼主(2024-08-11):
维修热水器有时要强制传感器工作,如果是拆下来的话,可用风机之类模拟水流水压使其工作,网上也有介绍用线圈靠近传感,使内部应响霍尔元件使其工作的,但我用机床交流接触器线圈,接市电靠近,不太好用。师傅们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用强磁铁试试

网友A:
用嘴,里面小叶轮,一吹就转

网友B:
用555或三极管搭一个多谐振荡器,代替这个水流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嘴,里面小叶轮,一吹就转

这个试过,但水管没拆时操作不了。拆下后有些灵敏度低的感应器吹也不工作,用风机吹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555或三极管搭一个多谐振荡器,代替这个水流开关。

有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电路图吗?

多谐振荡器,网上一搜就有了,根据频率算下RC的值。估计要用7555芯片,看网上说这玩意儿输出电压低,芯片输出用电阻分下压

网友(2024-12-21):
这种传感器是每升(每分钟流量)5个脉冲,我家的水流量太小,壁挂炉启动不了,只好外接了一个这种水流传感器,然后用了一节塑料管把入口延伸直接尽量对着叶轮,并且做成一个扁喷嘴样式,提高流速,解决了壁挂炉不启动问题。此外还用塑料板填充水流传感器叶轮旁边区域,避免水流旁路过多,保证水流会推动叶轮旋转,用了几个月,很可靠了

网友:
直接买个二元包邮的555模快试下可以买带屏的试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