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玩过好多次 还是玩不好膨胀螺丝!

楼主(2024-08-11):
M10的膨胀螺丝,商家给的打孔直径是14MM。根据经验,我以为打孔12就行,直尺量了一下套筒直径不到13(并非商家说的14),  认为打孔14必将过大容易空转。

谨慎起见,我在水泥墙上钻了个2厘米深直径12的孔,发现能将膨胀螺丝捶进去。于是觉得打孔12没问题。

由于以前膨胀螺丝打孔基本都顺利,所以此次也比较随意。  结果膨胀螺丝捶进去3分一左右就发现不太好推进了,加力捶进二分一后更难了,最后只能大力硬捶进去,花了不少工夫。

(感觉打孔直接13是最合适,但钻头没13的,打孔14估计会松动,商家的套筒直径小了一点。砖墙的话,打孔12估计没问题)

但螺纹给捶坏了,螺母退不出来,麻烦大了。硬退时卡住了,进退两难,螺杆又空转了     又费了不少工夫才将螺母再拧回去。 等拿到角磨机才能下一步了。

这是我实操中遇到的问题,最烦的是一些人根据他经验是M10的就打12的孔,不是说我菜鸟就是让我找专业水电工的。

最后个人总结:打孔直径还是要看商家给的数据为准,M10的螺丝有可能打孔12也有可能是14,砖墙和水泥墙可能也有区别。

网友A:
说让你"找专业水电工"的才是中肯的建议,各种材料打孔出现的偏差本来就不一样,有经验的都知道用多大的钻头合适...

网友B:
先打12的,不行再扩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打14的万一孔大了,就不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打12的,不行再扩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打14的万一孔大了,就不好办了……

听说扩孔好危险 会卡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让你"找专业水电工"的才是中肯的建议,各种材料打孔出现的偏差本来就不一样,有经验的都知道用多大的钻头合 ...

那个首先没必要,不是大工程。其次就怕找到半桶水的,而且他们不用考虑太多,钻错了无非扩下孔或者锯掉,松了拿点东西塞一下,搞不好可能还没自己来放心。

网友:
真理来源于实践。

网友:
这么说吧,国标膨胀螺丝+4就是水泥墙的打孔直径,砖墙+2或+0,装空调的都这样

网友:
钻头用久了磨损厉害,打出来的孔就会偏小

网友:
我都用小1mm的钻头打 例如你图上的14mm外径的膨胀螺丝 我就用13mm的冲击钻头打眼  钻头在钻墙时 会摆动 13mm的钻头 钻完了 孔也就成14mm的了 尤其老房子的红砖墙 红砖更容易掉渣  你用14mm的钻头 钻完了 孔都成16mm的了

买不到13mm的钻头吗  淘宝不是一大堆吗

网友:
说的10MM的是说的前面螺纹处   而你打孔应该量套筒和微端锥头那 所以商家说的是没错的 但是如果是那种软的(烧坏的的水泥建议用比正常情况稍小的錘花)会造成实际孔比锤花大很多

网友:
打12深度够了就来回蹭几次,然后多打深点,你这种敲一半进不去有可能是里面的灰堵住了

网友:
因为你买的膨胀螺栓都是非标的,膨胀管的壁厚不达标,外径比国标的小很多,所有会有空转的问题。

网友:
国标m10膨胀螺栓的套管直径14mm,开孔14mm,如果非标的外径只有13mm,开14mm的话就会空转,甚至锁不紧。

网友:
只能用小点的先试打,试松紧情况再扩,孔了

网友:
所以不要总是我以为。。

网友:
生产膨胀螺丝的厂家很多,材质厚薄不一,对那些材质薄的,孔一定不要钻大了

网友:
手法不一样,墙不一样,螺丝不标准,需要一定经验

网友:
多用几次就熟练啦!!!

网友:
墙体太硬,打孔就松点,墙体差就可以打紧点。

网友:
找"专业水电工"可能还没自己来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