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一个南威电锤电池

楼主(2024-08-12):
22年底自己安装充电桩,在PDD买的南威的锂电电锤,配套的21伏电池,10节2000毫安时电池,当时打了十几个膨胀螺丝没电了,没当回事,后来也没啥用途当抚摸党了。半年后买了一个吹风机,充满电大概只能用十来分钟,感觉不对,就问客服,客服表示先充电看看,当时也能冲个10小时转灯,心想电池好坏比较容易扯,没法证明电池不好,这两天空了拿出来想想反正过保了拆开看看,结果不拆不知道,真的是拆了吓一跳,各位直接看图吧!好像是重启天辉的5C电芯

楼主:
貌似温度保护也没有,整个电池组估计就剩下个保护板和外壳还能用一下了。

网友A:
前面一组不是泡水就算漏液,弹簧也锈了。把这组电池换了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一组不是泡水就算漏液,弹簧也锈了。把这组电池换了再看看。

那组电压是最高的,反而是它旁边的一组2伏不到。

网友B:
国产杂牌电动工具,就是这个样子。用来干活的家伙,至少来个大有吧。

网友C:
保存不当进水了又没有及时处理,如果是电池漏液的话电解液腐蚀力很强,板子保存不了!

网友D:
18650电池很少漏液的,我一百多节电池,有的都放了好几年了,都很好;另外,我笔记本电脑的电池有好几个,都是2010年的报废的,拆开看看,也没有发现电池漏液;估计楼主这个电池组是进水导致的。

网友:
严重不均衡,看着像漏液。

网友:
弹簧都锈了

网友:
应该进水了,不过这种便宜货电池多很差,要么换电芯,要么重新买。这个标法也不对,20V的电池5串2并的4000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杂牌电动工具,就是这个样子。用来干活的家伙,至少来个大有吧。

自己安装充电桩买来玩玩,外面过来安装一下上千了,自己买线,管材啥的,包括电锤,1000不到,还赚个电动工具,挺好的啊。

网友E:
我也有一台南威的冲击钻,电池是6Ah的,两年了,5组的电压压差不到0.01V,非常耐用。

网友:
2000毫安时X10节等于20安时,不得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存不当进水了又没有及时处理,如果是电池漏液的话电解液腐蚀力很强,板子保存不了! ...

这个电池我怀疑买的时候商家发的就是翻修品,买回来是冬季,用了一次就放在柜子里,不会是我保存的问题。拆开来还有锡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台南威的冲击钻,电池是6Ah的,两年了,5组的电压压差不到0.01V,非常耐用。 ...

我这个是PDD买的。。。,还是官方店。

楼主:
工人安装电池的时候没带手套,有汗,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18650电池很少漏液的,我一百多节电池,有的都放了好几年了,都很好;另外,我笔记本电脑的电池有好几个, ...

设计不好就会漏液,比如喜利得21V电池,
原因,连接片太结实,电流过大导致电池焊点太结实,且电池壳是铁的应力比较大,连接片没有减震缓冲,电池固定不够结实,震动导致焊点掉落(把电池扯一个窟窿出来)。。

一般工艺正常很少漏液的。自己做也很少,首先新手一般都是尽可能的不要太大功率,本身家用点焊机功率不会过大,,连接片不会过结实,焊点不够结实,最次一般都是脱焊,不至于把电池扯个洞。

网友:
严重不均衡,电池质量不好

网友F(2024-11-20):
请问一下,南威电池接口跟哪一家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南威电池接口跟哪一家通用?

大艺口的,不过楼主这个电芯实际只有1500毫安,我买过电剪刀,上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