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垃圾又杂牌充电器真不能用

楼主(2024-08-12):
没带充电器,临时用别人的充发现手机屏幕居然不能触摸或者不灵敏,赶紧发个帖吐槽一下,奶奶的

网友:
对讲机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不拆咋拆道是杂牌的!

网友:
估计是给对讲机充电用的,

网友:
这下赔大了

网友:
该换泉盛uv-K5,K6了

网友:
波纹太高了吧,干扰了触屏

网友:
远离山寨货就对了

网友:
貌似没有x/y电容就会导致充电时触摸不灵敏

网友:
对讲机的充电器很多是输出8.4V的

网友B:
电源波纹太大,电磁干扰大

网友:
最好是选用名牌的

网友:
这个充电器应该不是给手机用的,看看输出电压和电流。

网友:
看看还是少用的好

网友:
这个你也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拆咋拆道是杂牌的!

都触摸不灵,杂波滤波不行,肯定是杂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波纹太大,电磁干扰大

对,有的还触摸自动乱点。

网友:
连标识都省了,太简陋了

网友:
对讲机充电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