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丹尼臣组合机主机:Dgmcon Y-206

楼主(2024-08-12):
这台组合机主机是半个月前从回收站拿的,看起来很漂亮。只有主机,功能有DVD、USB播放、调频调幅收音、2路AUX输入。

2009年生产

tda7265功放电路

主板背面

DVD板

收音模块

前面板

拆掉变压器

索尼激光头

激光头KHS-313A

2个音箱是奇声牌的,尺寸差不多

下面是原装出厂图片,音箱挺大。网上搜到音箱和遥控器图片。

原装遥控器

DVD已经不能读碟;收音用小米手机遥控可以收听,台少,只用组合机按键无法搜台;USB插入没反应;2路输入正常,接电脑放音乐声音不错。

网友:
tda7265功放芯片还是不错的。

网友A:
7265声音到底怎么样?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65声音到底怎么样?好吗?

音质不错,听起来有些数码音。

网友:
电子管音色 好听  特别适合书架式音箱

网友B:
大开眼界,第一次看到音响组合主机里面的集成电路采用了叠罗汉的方式!

网友:
做工还不错,变压器小了一点

网友C:
看外部比较干净,看内部做工不错,怎么就进了回收站

网友:
面板看起来上档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开眼界,第一次看到音响组合主机里面的集成电路采用了叠罗汉的方式!
...

不是叠罗汉,芯片下面是IC座而已

网友:
组合机一般都不错,光头可能还能买到。

网友:
7294功率大,单声道。7265功率小,双声道,是电视机音响用的多的一片双功放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叠罗汉,芯片下面是IC座而已

这不是相当于叠罗汉吗,大集成骑在了小集成上面,只不过中间隔了一个IC插座而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外部比较干净,看内部做工不错,怎么就进了回收站

DVD、usb功能都坏了,AUX有些人不会用,收音功能也少用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