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早期的METCAL BGA拆焊台

楼主(2024-08-12):
老美公司出的METCAL  BGA拆BGA拆焊台,用得起的应该是大公司,主板厂商或者电脑多芯片加工厂商才用上的工具。

网友:
这成色看着好新啊

网友:
这还能用吗?楼主准备大展拳脚了。

网友A:
会用BGA的根本用不到这么高端的机子,能把芯片焊接好就行了,其它多余的功能没必要,多个东西过个鬼

网友:
大型的,企业级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用BGA的根本用不到这么高端的机子,能把芯片焊接好就行了,其它多余的功能没必要,多个东西过个鬼 ...

大一点的pcb是需要下加热,然后焊接的时候需要控制温度曲线,纯凭经验搞出来的东西,多半用不久

网友:
我感觉我都不一定能把它的功能搞明白

网友:
这个老焊台做工还是蛮不错的啊

网友:
专业设备,望尘莫及!

网友:
多少钱拿下的?

网友:
还带放大镜,这东西不错。

网友:
还有电子显微镜?

网友:
实物我见过,换个芯片300元

网友:
专业设备  望机兴叹

网友:
维修的可靠性好点

网友:
这么复杂的焊台,功能还不少,关键是好新啊。

网友(2024-09-14):
老美的售后应该直接换板,这应该是研发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