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雷柏pre5无线键盘

楼主(2024-08-12):
蓝牙x3/2.4g/有线

网友:
这个键鼠品牌,质量还是蛮好的。

网友:
三模RGB
这个好啊
这个布也很漂亮

网友:
比较好用的一款。

网友A:
那个是i亚麻布?你这个电池还真大,能用半年不?我那个罗技双模键盘,还是1.5VX2干电池。

网友B:
关心的是价格
哈哈

网友:
主芯片的日期标注方式:2017-E(YYWW-X)是 Sinowealth中颖 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i亚麻布?你这个电池还真大,能用半年不?我那个罗技双模键盘,还是1.5VX2干电池。 ...

厂家说常规使用13天,我已经蓝牙用了10天了,剩余电量92%,可能我用的比较少。之前我用的二手雷柏9000g薄膜电容键盘,用了几个月,上家赠送的两节7号电池,并联供电的,剩余电量还很充裕。

我想起来了,这个pre5是有背光的,如果全打开,估计10来天就没电了,我把背光都关了,只开机亮那么几秒,所以续航显著延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心的是价格
哈哈

我30元咸鱼破损货,没有2.4g接收器,这个壳子倒是挺完好的,但键帽有很多掉漆,我都修补十多个了。其实壳子破损修复容易,这个键帽掉漆反而挺麻烦。
我用环氧树脂补的漆,打算外面再涂点白色肖基漆。

网友C:
我有一个磁吸键盘。数字56不好用。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磁吸键盘。数字56不好用。不知道为什么

薄膜电容的几乎没法修,机械的能修。你拆开看呀

网友:
拍摄的非常清晰,感谢分享

网友D:
买成品键帽好看的太贵了,所以我一直在考虑,如果买纯白或者其他颜色的纯色键帽,完事后找那种印水晶贴的,把字母或者图案做成水晶贴,回来了自己给贴回去,近而搞一把专属自己的DIY键帽应该是可行的,只是目前对水晶贴的耐久不太确定。

网友:
现在无线都是三模的吧,有线、2.4G,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成品键帽好看的太贵了,所以我一直在考虑,如果买纯白或者其他颜色的纯色键帽,完事后找那种印水晶贴的, ...

水晶贴耐久性不错了,几个月掉了再贴一个呗。
最大的问题是不好实现透光效果。就像这款pre5,键盘的黑色字符实际透光的,白色是不透光的。如果你不要透光效果,水晶贴十分完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薄膜电容的几乎没法修,机械的能修。你拆开看呀

我貌似当时拆过。没完全拆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晶贴耐久性不错了,几个月掉了再贴一个呗。
最大的问题是不好实现透光效果。就像这款pre5,键盘的黑色 ...

在单位库房发现了一块九几年联想老键盘,薄膜的,但是里面有钢板,键帽还是双色注塑的(和你这个类似,也是主体白色,字符黑色塑料,但感觉应该不会透光),只是键帽下面不是十字花,是类似小霸王那种长方型,感觉轴体不好配,不然就有动力给他折腾成机械的玩玩了。

网友:
这个布是原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