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个坏的AOC e950Sw显示器拆机

楼主(2024-08-12):
自用的一个aoc显示器,使用中突然花屏,排除电脑主机问题,确定是显示器坏了,拆机看看什么原因,到处测量,擦拭排线,最终确定是显示器液晶屏主板问题,排线插口旁边几个元件位置的温度异常,开机一会就超过80度,超出我一个普通电子爱好者的能力了,放弃修理。

网友:
现在显示器价格降了很多换台新的吧。

网友A:
发热才好修啊,熏松香,那里发热换那里   哈哈

网友:
不好弄,要是有通用驱动板替换还好说,不然到底哪里坏都不一定。上次拆那个120v3a的电源,也发现有温度异常的电阻,但是那个并不是坏的

网友:
看预算是换板还是换二手显示器,当然现在新机器也不贵了

网友:
坏了正好换新的

网友B:
排线插口旁边的C33小电容明显烧短路了,把它撬掉不用装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局部断路,拉底了电压,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才好修啊,熏松香,那里发热换那里   哈哈

试了熏松香法,几个地方瞬间同时发热,d1 d2  r44   q3,我没同样的元件代换

网友C:
估计是氧化了 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线插口旁边的C33小电容明显烧短路了,把它撬掉不用装就行了。

多谢指点,我试了把C33小电容翘掉,几个元件d1 d2  r44   q3仍然发热严重,显示依然花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氧化了 不能用了

排线插口所有接口都很新,也都用橡皮擦过,不是这个原因,是液晶主板上的排线旁的几个d1 d2  r44   q3 异常发热

网友D: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过小尺寸的显示器没必要去修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过小尺寸的显示器没必要去修理了吧

已经放弃,超出我业余爱好者的能力。
19寸的显示器日常生活还是很好用的,完全满足需要,还省电,
大的太耗电,显示器开的时间又长,几年下来还是能省不少米的

网友:
d1 d2  r44   q3这部分电路是负责提供升压成27伏VGH和负压8伏VGL屏幕关键电压的。开机发热严重应该是线路上有小贴片电容短路或者是屏幕玻璃内部短路了。有条件就把相关电路上的电容一个个拆下来测一测。

网友:
淘个二手的吧,省事

网友:
换板简单快捷

网友:
换新吧   没价值了

网友:
C33挂了,直接夹掉就行了。C33挂了,直接夹掉就行了。C33挂了,直接夹掉就行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