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macbook air 电池

楼主(2024-08-12):
    macbook air 2017年买的,前2年用来办公,后几年用得少,偶尔拿出来充下电,今年5月充过电,7月就开不了机,充电充不进,黄灯(充电灯)会亮,就是不进电,插电源能开机,拔电会关机。电脑显示0%电量。
     个人感觉应该是亏电饿死了,昨天刚好有空买了个螺丝刀,拆机,电池没有鼓包,测量电压,2并2串,其中一组2.6V,另一组1.1V。

楼主:
用得不算多,里面挺干净的,没鼓包,是池型号A1496,201703产的

楼主:
采用TI BQ20Z451 BMS芯片,附上资料

楼主:
手手网上查了下,很多人在卖拆机电池包,大多都是没起鼓,但无法充电,感觉也是饿S了。几十元钱。。。。

楼主:
准备周六休息时,把单节电池用个4056不断电来充一下,充3.6V以上。(现在是1.1V和2.6V)
看下能正常使用不?

看网上18650的笔电,很多人这样做,人家用5V USB线直接短时间接上充。

有这样玩过的兄弟们吗?

网友A:
绕开保护板直接充电芯没问题,但笔记本和手机电池应该一样,都是高压电池,满电4.35V的多,用TP4056充一会再用笔记本自带的充电器充

网友B:
会不会是保护板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开保护板直接充电芯没问题,但笔记本和手机电池应该一样,都是高压电池,满电4.35V的多,用TP4056充一会 ...

是的,准备干到电脑能充的电压。再用电脑自带的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保护板锁了

应该没有,用APP还可以看到电池型号,就是电量一直0%。饿S了充不上去。

网友:
可以 用 5V的插头直接充1-3分钟,看看能不能重新激活。

网友:
第一次见到并了过后这么串的

网友:
一般维修是全部更换掉电池。

网友:
没鼓包  应该还有的救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C:
笔记本电脑的电池基本上都带锁,电压低了,会自动锁定,状态是没有电压输出;但是如何解锁,只有厂家知道,我们不会搞,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自己更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电脑的电池基本上都带锁,电压低了,会自动锁定,状态是没有电压输出;但是如何解锁,只有厂家知道, ...

是的,不能断电,,,,,,,,地球人应该都知道

网友:
补到3.6V再充

网友:
电池没问题,电压过低不认充电器,跳过平板充电就能激活。

网友:
这些电池花了不少钱吧

网友:
我的2011AIR的电池还能用一个多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