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论坛首拆?很多年前的老货,伊万VC103电桥式万用表。

楼主(2024-08-12):
      有个朋友拿过来一个坏万用表让我捣鼓,一看是伊万的VC103,搜了一下论坛貌似没有人拆过,今天就拆它了。
      该表可以测,电阻电压电容电感电流通断和一个不知道啥意思的TTL,居然不能测量二极管?奇葩啊
      万用表使用双层板,表内有两个主控芯片,背面一个44脚芯片和屏幕下面一个52脚芯片(这个是啥芯片),另外有5个062c和1个393,2个CD4053和1个CD4052,一个不知道啥意思的14脚芯片ET03。
      万用表目前不能使用,开机按钮按下后有电流1ma多,然后电流归零,自己尝试换了1个062c,拆下来量取了6个三极管(均正常),板上的二极管也都测量没问题,自己分析估计是主控芯片坏了,看着开机按钮一头接到芯片里面去了。
     板上所有电解电容测量没问题,电阻测量基本上都没问题,个别电阻因为在板原因阻值比标称小。

网友:
这个表做工还行

网友A:
保险丝断了没?牛屎真圆呀。

网友B:
看起来很有料,这个设计很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断了没?牛屎真圆呀。

保险丝是好的,量了没问题的。

网友C:
虽然有两个牛屎芯片,但是做工还是可以的,还有几个调整电位器,如果有测量误差,可以找标准表对比后,自己微调,是块很好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很有料,这个设计很失败

是的啊,目前好像销声匿迹了,没看到这个品牌再出什么新的万用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有两个牛屎芯片,但是做工还是可以的,还有几个调整电位器,如果有测量误差,可以找标准表对比后,自己 ...

是的,用料还行,也方便后面自己校正,目前就是无法开机了,

网友:
TTL档是测高低电平的。

网友:
这个表做工还行???这做工太差了吧!不过价格也便宜。

网友:
成色不错,可以寄厂返修么

网友:
这个看起来真不错。值得修一下

网友:
这万用表板子看着不 错

网友:
真的是老古董了

网友D:
是不是掉了个换档开关的簧片啊?但看PCB上应该是只有3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掉了个换档开关的簧片啊?但看PCB上应该是只有3片

簧片不少的,不知道是不是主控坏了

网友:
档位太多了,习惯了自动档

网友:
电容引起不开机,或换下晶振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