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太阳能热水器控制面板不开机维修(雨林科技Railen M-7)

楼主(2024-08-12):
家里太阳能热水器控制面板开不了机,但是LED有微弱亮光,拆开测试7805正常,后发现拆掉12V电池阀的线后能短暂开机(图一左边两个小线,正常12V,不开机时测得只有3-4V),观察发现此电压由一个TIP122(图三)控制,测量发现果然此管子损坏,更换后正常。忘记拍主板正面了。

楼主:
补一张修好的图。Railen M-7

网友A:
经典维修案例分享,太阳能这个坏的也比较多,还有上水不受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典维修案例分享,太阳能这个坏的也比较多,还有上水不受控制的。

是的,这个就是给上水阀供电的

网友:
我的一个现在是上水不能上了,控制器是好的,上水阀要敲两下才上水,估计有水垢赌了。

网友:
我家太阳能是水位显示总爱坏,得亏都是自己能动手修的,不然太阳能省电不省钱

网友B:
我家太阳能是水位显示部分不正常,换个传感器130

网友:
太阳能的这么容易坏的吗

网友:
水位显示不准,水位传感器老化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维修帖

网友:
我家的是热水水压小
PS:上水器好像都是雨林的

网友:
这个是带抽水功能的吗

网友:
同样的雨林产品 功能多 当年花了160 除上水按键更换外 仍然在服役!

网友C:
电磁阀线圈并联的续流二极管坏,断电时反向电压尖峰导致驱动管TIP122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阀线圈并联的续流二极管坏,断电时反向电压尖峰导致驱动管TIP122损坏? ...

二极管没坏,可能是年份长了加上受潮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太阳能是水位显示部分不正常,换个传感器130

上门费就是80,手工加件钱。其实传感器10元以内就能

网友:
太阳能真的夏天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