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现在的厂家真会玩

楼主(2024-08-12):
前几天收拾家中杂物,拆解无用的工频变压器,发现一个初级绕组是铝线(切口是白色的,应该不是铁线的),次级是铜线,现在厂家玩的越来越溜了。现在是越老货越靠谱,新货马马虎虎。

网友:
成本低等于利润  销量

网友:
技术越来越高了

网友:
要是便宜买的无所谓,花铜的钱买的铝的就坑爹了....

网友:
成本,铝敷铜现在是见怪不怪了。

网友:
将来都用铁线,珍惜当下吧

网友A:
次级是铜线,铜线变压器,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次级是铜线,铜线变压器,没毛病

没毛病   如实描述

网友:
不是全铝就烧高香了

网友:
铜线变压器,也可以理解为引出的4根线是铜线,又没说绕组是铜线。

网友B:
感觉是不是按照应用场景定制的,只保证指定场景使用,功率和安全指标没问题,保证“挪作他用”也能够安全使用。高度“经济定制”,节省钱了成本,提升了利润,保障了方案

网友:
铜线变压器可以理解成上面的标签是铜版纸印刷的!

网友:
不是全铝就就是好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不是按照应用场景定制的,只保证指定场景使用,功率和安全指标没问题,保证“挪作他用”也能够安全使 ...

这个是某企业单位发的产品上的

网友:
现在所谓纯铜线也是铜包铝线了

网友:
各种套路啊

网友:
铝线在大电流粗截面积方面还是能抗的,接口连接也没有很困难.可恶的是细线用铝线那真的是随时会崩的节奏,连接接口随时断,细线本身都随时氧化断裂,太可恶了.

网友:
现在没说全铜线的就是铝线,如果是铜线商家会当成宣传卖点

网友:
初级感抗高电流小,次级输出需要大电流保证功率

网友:
用这么细的铝漆包线,成本控制真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