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120GB现代硬盘修复完整过程(主控:SM2246XT,闪存:H27Q1T8CCE3R BCF)

楼主(2024-08-12):
感谢坛内外网友在网上发布了资源。通过五天从站内外的学习,终于格式化成功。

芯片组:

工具:
SM2246XT_MP_EnhancePageMode_MPQ1102A_DBQ0412_FWQ0927A_H27QFG8YEE6R_H27Q1T8CCE3R  (此工具站内网友有提供,我下载后暂时没有找到原贴)。
也可以下载从https://cloud.189.cn/web/share?code=ZRJRRb3M7BRn下载。

我的步骤:
1、短接rom

2FLSAH DB文件夹中的Flash.SET(用记事本打开)

3、在end 前增加一行:
(数据来源:站内大神提供)
文件内原序号:A131=[END],将A131改为:

A131=Hynix,1Tbit,H27Q1T8CCE3R BCF
Hynix,1Tbit,H27Q1T8CCE3RBCF=AD,3A,15,A7,44,4A,1,16,1664,4096,0256,2120,1800,02000,02,02,04,2,22,16,0,05,7E,09,0000,BF,BE,11,25,10,25,10,00,46,00,09,11,8F,00,40,1,0,02,04,06,08,03,00,3,01,01,02,7E,09,01,00,00,00,00,77,77,66,66,

增加:A132=[END]

保存,退出。

4、打开SM2246XT

5、打开第二个标签:parameter

6、点右上方:edit config
   输入两个空格的密码。
7、选中芯片Hynix,1Tbit,H27Q1T8CCE3RBCF
8、设置容量:(根据不认盘以前的容量吧)。

9、打勾 RDT TEST,然后点SET

10、输入三个255 Erase Fail255Program Fail: 255,  ReadFail: 255 )。点OK退出。

11、点TEST 标签,右上角START,过一会儿,Progress项显示成功“success”。
12、重新拔插硬盘。右键“计算机”-管理-存储,建立“简单卷”-格式化。

   可以存储数据了。

13END

网友A:
重新开卡确实有点复杂,我是来学习的,感觉能开卡的都是大神级别的,当然要找到合适的对应的开卡软件,现在免费软件都很少很少了,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开卡确实有点复杂,我是来学习的,感觉能开卡的都是大神级别的,当然要找到合适的对应的开卡软件,现在 ...

我也是先前找了一大堆开卡软件,主要还是在站内看大神的贴子,找到对应的芯片数据。根据大神们说的要跑RDT,又在网上找怎样跑RDT的视频学习(就是我的9、10步骤)终于成功。

网友:
海力士擅长漏电啊

楼主:
这个我还没有概念。我都是白丁,硬盘坏了两年没有用它了,看到论坛里的大神们恢复硬盘,才拿出来检测,然后试着学习修复。

网友B:
这个颗粒是8ce的,1die/1ce,903和46en里面的参数都是错的,改了比值后都可以正常开卡,46xt不知道改参数的哪一位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看着简单,但操作不对的话也不行,都是经验。

网友:
学习了,正好有个假2T的U盘重新开卡弄下看下能不能改成真实容量

网友C:
固态硬盘如果坏了,还是换新的保险,硬盘有价,数据无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颗粒是8ce的,1die/1ce,903和46en里面的参数都是错的,改了比值后都可以正常开卡,46xt不知道改参数的 ...

不知你说的参数应该是怎样的,详细点发出来,我也一定虚心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态硬盘如果坏了,还是换新的保险,硬盘有价,数据无价。

我干这个盘主要是兴趣,几年没用了的盘,复活回来后我都还不知道拿来干啥用。

网友D:
我的硬盘是闪迪的  感觉找了好多 都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硬盘是闪迪的  感觉找了好多 都不识别

全网找芯片数据,或者求助那引起大神们吧

网友E:
这个不错,加分奖励

网友F:
感谢大佬的天翼云

网友:
有省了不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大佬的天翼云

天翼云链接是站内的大神提供的,我只是为大家搬运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错,加分奖励

谢谢原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