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斐讯N1刷机卡7%修复最后扩容128GB

楼主(2024-08-12):
网友发来的一块N1主板,用户说刷机怎么刷都是卡在7%,换闪存也不行,收到后刷机,确实卡7%

主板很新,除了闪存换过,别的地方没有修过,加电,电流60ma不启动,跟没装闪存一样:

连接ttl输出信息显示识别不到emmc:

拆下原机闪存,观察焊盘,就掉了几个空点而已:

测量dat vcc vccq clk cmd对地阻值都正常,换了一片闪存刷机还是卡7%,只能考虑cpu,于是拆下cpu,拖干净焊盘:

cpu植好锡:

装好cpu ,刷机,还是一样,看来今天遇到硬茬了,拆下闪存,待主板冷却,拖干净焊盘,用洗板水洗干净主板,再次测量dat,vcc ,vccq,clk,cmd,对地阻值
发现问题了,圈子里这几个点(B3 B4 B5 B6  M5 M6)阻值时有时无,要用点力气按住表笔才有814阻值,用风枪吹下加热有阻值,冷却后阻值时有时无;

只能用11号刀片把这几个用了树脂塞孔技术的点全部挖掉,再刮出下面的铜皮,补点焊片重新做好脚:

绿油覆盖,光固化后,再刮出焊盘:

补好焊盘,打阻值都正常了,冷却加热都稳定,接下来128GB闪迪 emmc植锡:

装好闪存,刷机一次通过,正常了

开机,一切正常:

最后,谢谢大家的观看,需要维修电子产品的朋友联系v:corecool001

网友A:
能这样搞的都是不错的技工修理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这样搞的都是不错的技工修理人。

谢谢您的支持

网友B:
这个工钱,修的东西不上1K都是浪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钱,修的东西不上1K都是浪费啊

随便玩玩,就当练手

网友B:
斐讯K3卡开机能弄不? 或者你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斐讯K3卡开机能弄不? 或者你收了

这个几万块钱的机器都不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几万块钱的机器都不要了?

卸任之前是好的,咸鱼出手的时候才发现卡开机,给退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卸任之前是好的,咸鱼出手的时候才发现卡开机,给退回来了

重新刷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活太细了

得显微镜下慢慢搞

网友D:
BGA焊点过孔都能搞,太厉害了。

网友:
真不错,又满血了。

网友E:
盘中孔工艺看来也不是多靠谱

网友:
绝对的大拿

楼主:
引用 网友D:
BGA焊点过孔都能搞,太厉害了。

刮出来铜皮上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盘中孔工艺看来也不是多靠谱

得注意,最好一次焊接好芯片,对吹几次电镀上的铜就不通

网友F:
最喜欢看这类的技术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喜欢看这类的技术贴!

多谢支持,给我别的帖子评论下就更好了

网友:
能够分析出深层次故障的技术一般人掌握不了,佩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