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菲尼瑞斯 LCR-ST1 电桥镊子开箱拆解简评

楼主(2024-08-12):
目前国内量产的有2种电桥镊子,一个是菲尼瑞斯,一个是众仪的,好像菲尼瑞斯多2个附参数 x值、z值其他的都差不多测试。

这个菲尼瑞斯 lcr-st1 我入手¥130+。

一、官网介绍
1、测试对象:电容、电感、电阻、二极管;
2、测试电平:2个档位 0.3 or 0.6伏 ;
3、测试频率:3个档位 100Hz or 1kHz or 10kHz;
4、历史记录保存:按m键在实现数据hold同时保存数据(电脑USB连接电桥镊子后,在多出的u盘内的history.csv)

精度

二、包装(送尼龙小包,有TYPE-C充电线、弯头测试夹子,说明书),注意:说明书要保存好,目前官网没有这个设备的介绍和说明书。

三、拆机(上、下板结构采用双排8针连接,上板只有液晶屏和电池,主要IC在下板)

主控:国产 雅特力(ARTERY)AT32F403A CGU7 (ARM Cortex-m4 240MHz MCU )
内置1MB Flash 、48MHz 时钟、96+128KB SRAM

外围器件不多(见下图),有知道的网友补充下

1.14英寸 液晶屏

电池

液晶屏背部

缺点:
1. 固件可能有bug(见下视频),在什么也没测的情况下,数字乱跳,重启和恢复出厂都没用,只有把测试头松一下就好了(屏幕显示开路)。
2. 付参数(Q、X、Z值)只有长按播轮键才能显示。不如在屏幕上顶部加一栏就像选择测试频率一样自行选择。
3.按m键hold 数据同时存盘数据,但必须镊子需重新连接电脑,存盘的数据才能在history.cvs文件中显示。
4.另外夹头的做工可以再好一点。

网友:
居然还有10KHz频点,不错!我的TH2821手持电桥最高频点才1KHz。

网友A:
跟这个开源的比哪个更好?
https://oshwhub.com/moonyblue/dian-qiao-nie-zi

网友B:
最低阻值测量做到多少毫欧?如果按档位10毫欧起步的话那就很缺失额,大电感很多都是毫欧甚至微欧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低阻值测量做到多少毫欧?如果按档位10毫欧起步的话那就很缺失额,大电感很多都是毫欧甚至微欧级别, ...

这镊子就不适合测毫欧级电阻,因为到镊子头那里已经不是四线了,那接触电阻的影响就大了

网友:
哈哈,好贵的镊子啊

网友C:
电子垃圾,误差大的很,我1khz测个电感,它这个玩意误差大的离谱

网友:
携带方便,精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垃圾,误差大的很,我1khz测个电感,它这个玩意误差大的离谱

那也不至于,我在板测量一个2R2的电感 ,显示值为2.1uh左右。

网友:
前一段看到这个心痒痒,差点下手。后来忍了忍,感觉电桥群雄乱战的时代就要来了,刚出来的产品肯定不成熟,还是等下一代吧,应该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低阻值测量做到多少毫欧?如果按档位10毫欧起步的话那就很缺失额,大电感很多都是毫欧甚至微欧级别, ...

上文忘说了这个镊子有校准模式,在不同频率的情况下单点一下“电源键”可实现开路或短路校准。
1.我测试过电容模式在开路情况下显示0.7pF ,单击电源键后显示0.1pF。轻微闭合一下镊头最高显示0.3pF。
2.电阻校准我也试过,在短路情况下显示9-2X毫欧,单击电源键后显示1x-2x毫欧,感觉电阻校准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这个开源的比哪个更好?
https://oshwhub.com/moonyblue/dian-qiao-nie-zi

但从mcu的性能上来说菲尼瑞斯要好一点(cortex-m4 > cortex-m0)详见:

https://blog.csdn.net/sinat_32960911/article/details/131796971

https://oshwhub.com/moonyblue/dian-qiao-nie-zi 介绍能力查不多
这个开源的镊子好像电平只有 1V这个选项,频率上也是 100 1K 10K(Hz),其他的看不出来;
不知道菲尼瑞斯固件优化后能否做到100kHz(期待)

楼主:
上文忘了贴图:
电脑中history文件,

另:我测试过win 7电脑(chome浏览器、360安全浏览器14)都无法在网页中播放一楼视频(微信传的),手机没有问题,请审核员注意,下面我把原始MP4文件传上来。

网友D:
已上车,这是我买的第三件菲尼瑞斯的产品了。不知道测试速度怎么样?

网友:
我刚开始也下手了,最后让我退了,没有校准选项,目前买了众仪的那个有校准,等到了评测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文忘说了这个镊子有校准模式,在不同频率的情况下单点一下“电源键”可实现开路或短路校准。
1.我测试 ...

电容容差率大点一般应用貌似影响不大,毕竟做RF高频领域的都会选择更专业的测量设备.
电阻毫欧档会用的多,像取样电阻5毫欧以内的用的挺多,一体电感也是很低的内阻.
FNIRSI这款和众仪新出的一款电桥镊子外观差异不大,价格也差不多,不知谁家做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上车,这是我买的第三件菲尼瑞斯的产品了。不知道测试速度怎么样?

测试速度还行,特别是大电容,万用表需要半天,这个很快出结果(没测量测试时间,感觉出结果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容差率大点一般应用貌似影响不大,毕竟做RF高频领域的都会选择更专业的测量设备.
电阻毫欧档会用的多, ...

众仪的好像没有X、Z值(虽然我没有弄明白这2个值有什么用)。
另外这个镊子在板测量器件比万用表准多了(测试电平0.3V)。

网友:
买了个众仪的,自动挡不跳数字,手动电容档,1K频率,有几十到一百PF跳动,10K频率,0.5PF,不跳,手动蜂鸣短接0.4Ω,手动电阻档短接1.5mΩ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众仪的好像没有X、Z值(虽然我没有弄明白这2个值有什么用)。
另外这个镊子在板测量器件比万用表准多了( ...

对的,我买了个众仪的,没有Z,X值功能,电池400mA,比这个大点,三个橡胶按键,手感不错,应该比这款拨轮式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