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个是什么办公文具

楼主(2024-08-12):
这个蓝色的是什么办公文具,这盒装订机备用夹匹配吗?还有这个文具是如何使用的。

网友A:
就是这玩意儿...

网友B:
没有尾巴的长尾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玩意儿...

这款我也有,就是那个蓝色的文具不知道如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尾巴的长尾夹

就是那个蓝色的文具不知道如何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那个蓝色的文具不知道如何使用。

我也没用过,猜想就是没有尾巴,所以夹子打不开,那个蓝色的是用来打开夹子的。

网友:
把铁片插到蓝色夹子那里,放到纸上,一退那个黑色的就夹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用过,猜想就是没有尾巴,所以夹子打不开,那个蓝色的是用来打开夹子的。 ...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弄来弄去都是用不上。

网友:
这叫什么推什么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弄来弄去都是用不上。

要不送我吧,我研究一下告诉你...

---------------------

网友:
KOYO备用夹KY-SCM小号备用夹推夹器补充夹金属票夹推夹30枚银色

得力推夹器助推夹小夹子订书夹书夹子固定书页夹纸张燕尾推钉器

网友:
尾部放进去,把一摞文件等纸张卡入前面缺口处,按信黑色按钮往前推,咔声一响,成了,预装订完成。钉书针穿纸过,这玩意儿不破纸,有点做作似,港台美德意法等喜欢这么整下

网友:
不带尾巴的长尾夹,蓝色的应该是夹子的专用工具,要不然徒手夹不上去!

网友:
夹纸用的,网上有卖的,有详细说明

网友:
写着装订机呀,功能类似于订书机,但是不会在纸上打洞,不损坏原稿,可以拆掉,拆掉以后只留压痕。金属夹可回收再利用。

网友:
资料夹,不实用,拆起来要命

网友:
把夹子放在左边,纸放在右边,然后推就行了

网友:
手上就在用 夹纸器  临时夹几张纸 很方便

网友:
黑色那块退到尾端,中间放一个夹子,黑色那块向前推,把夹子推到蓝色塑料夹子前端,用力捏蓝色塑料夹子尾端,张开前端,放入一叠文件,松开蓝色塑料夹子,退出文件。

我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