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新买了一个60g是2246xt加镁光s片

楼主(2024-08-12):
不知道是不是后开卡的,耐久度如何?

网友A:
l95b,每ce写入20M左右,你这个盘写入应该在70-80之间,读取400+。
你这个大S AR片,体质应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l95b,每ce写入20M左右,你这个盘写入应该在70-80之间,读取400+。
你这个大S AR片,体质应该还不错。 ...

万分感谢,可惜是个60g的,装个系统凑合用。

网友B:
拆了颗粒做U盘,板子上个大点的颗粒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了颗粒做U盘,板子上个大点的颗粒吧

好主意...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主意...

还能有4贴的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颗粒做U盘,板子上个大点的颗粒吧

15G小优盘?

网友D:
很好的SSD盘,就是不知道多少钱一个?如果是9.9包邮,可以来几片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的SSD盘,就是不知道多少钱一个?如果是9.9包邮,可以来几片玩玩。

17.9,你觉得行不,9.9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能有4贴的u盘?

8贴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