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枪手”和“黑客”蚊香液加热器

楼主(2024-08-12):
单位值班室的电蚊香没液体了,去保管那里领,结果直接给了一个没拆封的新的,感觉有点浪费,心想只买蚊香液体不好吗,用完就用新机器多浪费呀,后来TB上一看,这个加热器根本不值钱,都是买液体送的,所以,心里也就坦然了。不过,这样看来,以后单位里这种用完的加热器可就多起来了。

闲话少说,看拆解照片去。(两层吧,一层拆一个)

盒子里是新的

先看盒子上的说明

新的,用胶封口的,不用贴防伪

抽出主角

旋入加热器

加热器插头方向可以旋转90度,比较人性化,不管墙上插座方向是横的还是竖的都能保证液体瓶口朝上

两个放一起对比一下

各角度看一下新的

开关

底部,这里旋入液体瓶

就一颗螺丝

拧下螺丝直接就可以掰开了

插头不是铁的

螺丝是铁的

开关和指示灯{氖泡}

发热体

拆了几下,发现不好拆,可能有胶粘着,那就不拆了,后边有别人的拆解视频,参考吧。

转楼下

楼主:
这个是用完了的“黑客”,看这名字起的,熏个蚊子还用得着黑客吗

侧面可以观察液体多少

这面也能观察

顶部

底部

底部有标识

从底部拧下两颗螺丝就可以从上部拆解了

把上盖拿开

开关有特色,4个脚的

这个发热核心跟前边那个不一样

电气部分拿下

细看开关

这种接线方式很特别,先压接后点焊

这个发热体比那个简单

测一下电阻值。

这是黑客的

这是枪手的,两个差别不小,可能发热原理不一样,后边看视频就知道了。

枪手拆解视频(点击进入)

黑客拆解视频(点击进入)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确实是“买蚊香液送加热器”

网友:
里面一个ptc。我一般用红包刷

网友:
学Rhino画过这个模型...话说撸主是来拉仇恨的吧,福利真好,竟然还能领这玩意...

网友:
每个角落有插座的地方都放一个黑客,确保没有蚊子的踪迹

网友:
个人用过感觉没啥用,前阵子又有新闻说这玩意长时间插电有安全隐患,我就全扔了

网友:
这个加热体办公桌已经三四个啦!看样子原理都一样,只是形状不同。

网友A:
听说蚊香液就是低毒农药

网友:
加热器确实不值钱,质量也不怎么样,都用坏过几个,拆开看ptc不发热

网友:
拆过大部分都是陶瓷外壳的PTC发热器

网友:
  连电蚊香都是铜线   小米汽车充电铝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蚊香液就是低毒农药

都一样  盘装 黑蚊香也是

网友:
这么一瓶能用多少小时?

网友:
电蚊香液好多水货,根本管不管用

网友:
这个好点的应该是PTC陶瓷的吧,这个用完就扔了确实可惜。网上应该有单独买液体的

网友B:
偶家也有,但用得很少,主要还靠蚊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偶家也有,但用得很少,主要还靠蚊帐

相信老祖宗的智慧,蚊帐更好用更安全...

-----------------

网友:
那个4脚开关还是第一次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