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台式机电脑加装内存条遇到降频怪事

楼主(2024-08-12):
家里台式机有年头了,单条8G,想再加8g升级。

原来那条是三星DDR4 3200频率,主板微星B250M,i5 7400,主板最高支持2400,所以一直都降频在2400运行,没有什么问题。

本着兼容性考虑,某宝买了三星  DDR4 2400的条子(不知道真假,看着像是真的)。本意是最高支持2400,多了也浪费。

打算双通道,按低频率运行,也就是2400运行,正好。

结果,双通道后,只能频率2133运行?主板最高限制显示是在2400啊。

把新买的条子单独用,也只能在2133运行。

旧的3200的条,单独用,是可以2400的。

问客服说要开启xmp,就可以2400运行了。

自己这才去学习xmp是个什么东西。

xmp是内存条自带的东西,跟主板没关系。内存条本身不带,主板bios自然选不上。

结果,三星的这两个条子都不带xmp,cpu-z显示spd无扩展。客服也是忽悠我,在我说这内存没带xmp后,他也不说让我开启xmp了。

奇怪的是标称2400的内存条,不带xmp,不带spd扩展,就只能运行在2133频率?只能通过手动超频才能到2400?

难道我原来的3200内存条,默认只能在2400频率运行,就算主板不限制,没有XMP的话,也要手动超频才能到3200?

那这种没带xmp的,标称高频的内存条,默认低频率运行?真不适合我这样的新手。让玩家自己体验手动超频的风险和快乐?

2400的内存条,主板、CPU都没问题,却只能单条在2133运行,就很奇怪。

结果装上这个条后,还蓝屏了几次(单装、混装都蓝屏,之前很少蓝屏)。一咬牙,还是退了吧。降频使用勉强可以接受,蓝屏不能接受。

后来想了想,还是买个单条16G的内存条,组成不对称双通道吧。因为一个槽最大16g,性价比更高。

最后问问,CPU-Z里的内存时序表是什么作用?手动设置时序时,用它改频率?

补充内容 (2024-8-28 13:11):
多多上买了2666的16G DDR4  酷兽条,和原来的8G三星DDR4 3200AA完美兼容,跑过了MEMtest64。不对称双通道,共20G内存。因为主板限制,两条一起运行频率限定在2400。还是新的东西好,以后能不买拆机条就别买了,特别是大牌的拆机条更可能是假的。

网友A:
不懂,没这方面的需求,不过时序就是延迟,改不了的..

------------------

网友B:
现在的内存控制器都在CPU里面,一般主板只提示支持额定内存频率,至于超频,他们是不用详细描述的。

你这上不去,可能是内存是假货,或两条内存时序不同,导致只能用低的那个;可以理解为兼容性问题。

所以买电脑配件,特别是内存,要买一样参数的,这样能保证时序一致,甚至颗粒都会一样的。

实际我以前的H610主板说支持2400,我都是超频3200用的;先在的B760M主板说支持4800内存,实际我超频6000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内存控制器都在CPU里面,一般主板只提示支持额定内存频率,至于超频,他们是不用详细描述的。

你这 ...

那么超出主板支持的最高频率,你是手动超频的吧?我还不会手动超频,而且超频后的稳定性也把握不好。

现在不确定的是,不带xmp的3200内存条,默认的运行频率是多少?我的理解是,不带xmp要手动超频才能到3200,不然只能低频运行。

网友C:
没有xmp大概率山寨条子,跟我买的3200山寨条一样,踏马的自己默认就到3200了,
3200频率的真货装上后会默认在2400频率下运行,然后开启xmp模式,然后运行在3200,
山寨条子没xmp,装上后就是3200的频率,xmp按钮灰色不可用,

网友D:
你这不就是2400吗?不是2133

网友E:
从SDRAM时代开始,电脑插两根及以上的内存的时候,就尽量插批次相同的条子,至少是外观一毛一样的,平时遇到的内存兼容性问题太多了。有时候明明是两根不同品牌的正品条子,插在一起就是各种问题,哪怕频率时序都一样。自己买内存的时候一般都是买两条相同的,以后需要升级内存,再买两条一样的把旧的替换下来。
淘宝闲鱼的内存水深,而且内存造假也不是难事,有时候买到有暗病的条子也不是新鲜事,你买个那根条子导致蓝屏,跑一下memtest或者memtest86+也许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xmp大概率山寨条子,跟我买的3200山寨条一样,踏马的自己默认就到3200了,
3200频率的真货装上后会默认 ...

我的是相反的情况,标称2400,单条装上之后2133,我也怀疑是假货了。

一般一些不带马甲的条子,低端的条子不带xmp,威刚的万紫千红就不带xmp。

低端的多数是不带xmp的。如果再默认低频运行,需要手动超频就繁琐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不就是2400吗?不是2133

显示的型号是2400,但实际运行的是2133。

网友F:
内存条2根都是成对的买,厂商也匹配好了,现在内存条里自带一个小的flash芯片,里面就是储存的超频文件。
退了重新买2条同型号同频率的条子,原先的可以闲鱼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SDRAM时代开始,电脑插两根及以上的内存的时候,就尽量插批次相同的条子,至少是外观一毛一样的,平时遇 ...

嗯呢,之前也买过不同品牌的条子,笔记本上用的,没什么问题。

来不及测试了,已经迫不及待的退了,哈哈哈哈!

又接着下单了16G 2666的条子(酷兽),再和8g 3200的三星条子搭配双通道试试。品牌、容量、频率、时序都不相同。

看看能不能配对成功!

不成功,就单条16G。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内存条2根都是成对的买,厂商也匹配好了,现在内存条里自带一个小的flash芯片,里面就是储存的超频文件。
...

还是买的内存条太入门了,不带xmp的。所以买16g单条升级,保险一些。

带预存超频的都是高频条了。我的主板最大支持2400,哈哈。

现在是DDR4末期了,2017年400多买的8g威刚DDR4马甲条,就带xmp,现在基本上都是二手在卖了。

趁着DDR4还有价格市场,出掉也不错。

网友:
内存建议买一样规格的配对用,一样规格,上面芯片数量一样更好,不然不同步容易出问题

网友G:
我两条自己不同时期全新买的金士顿DDR4内存条,都支持xmp,也都是3200的,插上去bios里设置都上不到3200,只能最高3000。应该时序也是有要求的。但楼主单条也蓝屏,肯定内存也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两条自己不同时期全新买的金士顿DDR4内存条,都支持xmp,也都是3200的,插上去bios里设置都上不到3200, ...

严重怀疑,内存条的问题,单条2400,只能2133运行就有问题。

我甚至觉得是因为它没带xmp,要手动超频到2400才行。

不知道有没有老哥也是用的不带xmp的内存,频率会自动达到标称的高频率吗

网友:
京东买的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没这方面的需求,不过时序就是延迟,改不了的..

------------------

时序是可以改的,手动超频可以改时序,还可能改电压。

网友:
为何不出掉8G的入两根16G呢

网友:
现在内存兼容问题一般不怎么存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