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盘量产后还是经常会出现问题

楼主(2024-08-12):
FC1179的芯片,32G芯片上有HVKKMJG  115T135G-3S-1Y,量产后能够正常使用一段时间,不久就会出现插入U盘在电脑中只有盘符,U盘打不开。是黑片还是扩容的?曾经开卡到8G,没有这些问题。

跑完提示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闪存寿命到了吧

网友:
难道是因为用了USB HUB ?

网友A:
颗粒磨穿了,强制半容开PSLC不知道能不能好点

网友B:
没价值,扔,如果长期买插电的建议插几个小时再看看。又慢又不可靠,芯片本来就有寿命问题,没必要折腾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价值,扔,如果长期买插电的建议插几个小时再看看。又慢又不可靠,芯片本来就有寿命问题,没必要折腾太多 ...

主要是想自己弄一下,增加点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价值,扔,如果长期买插电的建议插几个小时再看看。又慢又不可靠,芯片本来就有寿命问题,没必要折腾太多 ...

这个U盘没用多少,估计买的就是废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磨穿了,强制半容开PSLC不知道能不能好点

现在开出了16G,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C:
清空+原厂扫描应该不行的,低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空+原厂扫描应该不行的,低格吧

正在低格,看格后的情况。

网友:
量产成功不一定就没问题,首先量产要低格,然后量产成功以后跑一下urwtest,比如跑个3-5圈试试,通不过的话强制半容量再量产,跑urwtest,如果还是通不过,那基本就是芯片磨穿了。

网友:
我有个黑胶2.0 U盘,原来是32G的,写入速度太慢,想量产后调整一下速度,量产了几次,容量一次比一次小,每次量产总想能恢复到上一个容量,现在只有3.8G了,再也回不到从前了,看来没事的时候不能手贱

网友:
闪存体质不行

网友:
我有个U盘想量产,试了很多量产工具都不行,找不到主控程序,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可能闪存不行了

网友:
说直白点儿就是硬件寿命到头该报废了,你刷软件有何意义

网友:
FLASH不行了,换颗F吧...

---------------------

楼主:
还没跑完的情况

网友:
可能是坏块太多了

网友:
量产不是pass就可以了  大多数人直接省了数据验证这一步  不论u盘还是固态  开完先全盘读写一遍再说  没问题丢那个把月再效验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