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换电池后充电发热巨大

楼主(2024-08-12):
飞利浦电动剃须刀,里面两节7号镍镉电池坏了,换了一对新的以后充电时特别热。拆开看了下电池外壳有一点点潮湿的小颗粒物。这个是电池质量不好?

大家有没有啥推荐的店铺?

网友:
感觉电池质量有很大问题

网友:
可能是新电池内阻偏大。

网友:
电池内阻有问题吧

网友:
飞利浦剃须刀的原装电池非常好,用个十年八年是没问题的;如果更换的话,还是要买好的镍铬或镍氢电池,否则出现充电发热或者带不动负载等问题。

网友:
是不是充电没放好

网友:
  电池 要换好的

便宜货 事多

网友:
电池不配套,或者质量有问题啊,妥妥的

网友:
换其他电池也这样?

网友:
电池的,要换质量好的,同类型电池。

网友:
发热大是内阻大,电池内阻大是发热大的

网友:
电池质量不好充电时损耗大,原电池充电电流小,充电时间长,发热小。

网友:
这种电池不知还有新的吗

网友:
对付飞利浦原则“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楼主:
之前那对也是在这家店铺买的,用了5年挺好。这次卖的质量不行了

网友A:
电池换对了不,正常不会发热

网友:
很明显,电池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换对了不,正常不会发热

不会错。和之前买的是同一型号

网友(2024-10-05):
现在还能买到镍镉电池?至少也是镍氢了,或者改一下充电电路换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