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美商海盗船CORSAIR M65 RGB ELITE旗舰级游戏鼠标故障分析与电路维修

楼主(2024-08-12):
一只旗舰级美商海盗船(CORSAIR)M65 RGB ELITE游戏鼠标,已正常使用近6年,突然,电脑屏幕上的鼠标指针消失了,但鼠标的其他各个按键、滚轮、LED显示均正常。导致整个鼠标罢工,这可是当初300多大洋的旗舰货。首先看一下鼠标的外观及标签,见下图:

上图硕大的USB塑料壳中估计藏有电路(芯片),但这不能破坏性拆解,不能本末倒置,因为目的是维修鼠标,还想继续使用。认识一下这个旗舰鼠标的基本功能和特性,它不同于任何普通鼠标,快、准、稳是其基本特征,是游戏的专业鼠标,当然向下兼容普通鼠标,它具有8个按键,1个滚轮,另一大特点是双区域变幻的RGB真彩灯光效果,具体见下图(来自网络):

拔出鼠标再插入电脑,电脑可识别鼠标,查看电脑中的设备管理器(见下图),可看到鼠标设备正常运转,表明鼠标、电脑的USB四线(公母头)(+5V、GND、D+、D-)供电、数据传输完好,从而排除鼠标USB(公头)、线缆、主控芯片不良的故障。

下图是鼠标插入电脑后变幻莫测的LED灯光效果(光效部分正常),是RGB真彩默认光效,用几张图片先睹为快,特别是晚上光线较弱处观看,柔和变幻的RGB真彩光效的确赏心悦目,光效可以通过鼠标的专用软件自定义(改变为自己喜欢的光效)。

搜索万能的百度“鼠标无指针”,跳出来的都是些基础的、肤浅的软件、驱动程序等处理方法,对本故障无任何帮助,看来度娘也不万能,同时也说明该故障较为复杂、专业。联系售后,他们的维修就是换板,都是些换板师傅,鄙视!价格80大洋以上,万一给我说有几块板子损坏,那还不是好几百大洋,比新买一个还贵。算了,依靠自己的智慧维修解决吧。到此,可判断故障在于鼠标本身,拆机看看,希望能用肉眼发现明显元件变色、烧损等故障。先拆除背面3颗大螺丝,可取出3个有点重量的圆环,见下图,原来这是3个配重块,可安装1个或2个,或3个全装,根据个人的习惯,用来调节鼠标(移动)手感的,是一项独特的设计。

继续拆,拆除2个深孔中的2颗螺丝,取出上盖(注意3个卡扣,2个位于左右键上方,1个位于最下部),露出电路板,见下图:

上盖有一块小电路板,拆除3颗螺丝,取出电路板,见下图,这是按键电路板,上面有2个按键,一个RBG的LED。

拆除中间层主电路板上的3颗螺丝,拔出USB连线插头,可取出主电路板和侧电路板(注意要拔出与下部电路板的连接插针),见下图:

主电路板正面特写,见下图:

主板反面特写,见下图:

侧面电路板正反面特写,见下图:

拆除最底部传感器电路板的3颗螺丝,可取出传感器电路板,见下图:

传感器板反面拆除反光透镜后,见下图:

传感器板正面特写,见下图:传感器采用原相公司硕大的PMW3391DM-T4QU,这不是普通鼠标所拥有的,它最高支持18000DPI,并且实现以1DPI调节,属于旗舰级别。

拆除所有电路板后壳体底部,见下图,可看到一根黑线连接壳体金属底板进行接地处理,也是一个小小暖心的设计。

全部拆解后的所有零部件合影见下图(不包括配重环和螺丝):

仔细观察每块电路板上的零部件,没有发现变色、烧损等异常,到此,维修陷入僵局,难道每个零部件都测量一遍?这也太复杂了,而且漫无方向,这样的维修方法不推荐。调整思路,收藏好拆下的部件,回到“纸上谈兵”,进行该鼠标的电信号基本理论逻辑分析,为此手工绘制出基本的电信号走向框图:

8个按键信号通过鼠标主控再到电脑是正常的,同样滚轮信号通过鼠标主控再到电脑也是正常的,电脑(鼠标软件)信号到鼠标主控再到LED显示也是正常的,唯有指针信号是由移动鼠标产生的,并通过传感器再到主控,最后送往电脑显示,则可基本判断出鼠标主控及外围电路是正常的,否则通过主控传输的按键、滚轮、LED信号也会异常,有此判断故障发生在传感器及外围电路,也即故障在传感器板上,这样就大大缩小了维修范围。

曙光在前,全网搜索原相公司的传感器PMW3391DM-T4QU规格书,很遗憾,一无所获,进入原相公司官方网站,也没有所获,搜索万能的某宝,看看传感器的配件(有可能是传感器损坏),也一无所获,大概是美商海盗船公司在原相公司定制的传感器,所以规格书不对外开放,配件也找不到。但最终还是收获了档次稍差一点的原相公司的PMW3389DM-T3QU传感器规格书。作为维修参考尚可。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pixart_pmw3389dm-t3qu_datasheet:

接下来考虑是传感器损坏?还是其外围电路损坏?当然是先查低价值的阻容外围电路。再次取出收藏的传感器板,测量阻容元件,C28、C29并联,是传感器第15引脚的滤波、去耦电容,对地电阻5.82M,判断为正常。见下图:

C21、C22并联,是传感器第4引脚的滤波、去耦电容,对地电阻42.6K,判断为正常,见下图:

C19、C20并联,是传感器第3引脚的滤波、去耦电容,对地电阻6.1欧,判断为异常,对地严重短路,一个故障点终于暴露出来,又是狡猾的芝麻发财电容出问题。见下图:

兴奋得立刻回装传感器板,忘记测量板上剩余的电容、电阻了,补测一下吧,万一还有其它的阻容元件故障:先测量R28阻值,R28一端与传感器第15引脚连接,另一端与C28、C29连接,测量值为13.2欧,与规格书阻值一致,正常。见下图:

测量R38:R38一端与传感器第12引脚连接,另一端与VDD+3.3V连接,测量值为10.03K, 与规格书阻值一致,正常。见下图:

测量C23:C23是传感器第5引脚的滤波电容,对地电阻8.15K,判断为正常。见下图:

居然这2个不同的传感器,其外围电路几乎一样。接下去维修C19、C20,到底是C19短路?还是C20短路?还是C19、C20同时短路?不得而知,智能综合焊台侍候(见下图),2个电容同时拆焊,经对电容测量,C20正常,约为4.7uF,与规格书一致,C19短路损坏,参考规格书和实际电路,应该是0.1uF去耦电容,找一个同规格的焊上,维修告一段落。

赶紧回装、试机,将鼠标插上电脑,开机,鼠标指针立刻回来了,当然鼠标的其他所有功能都正常,维修过程中也没有出现另外新的故障,到此,维修圆满完成,旗舰级的游戏鼠标期望又能打赢每一场游戏了。

总结:这种故障维修网上找不到相关参考,包括较为专业、大神们聚集的本网站,只有靠自己解决。稳定情绪,加强电信号的传输逻辑分析显得十分重要,可以大大缩小故障维修范围,切忌漫无目的的大范围测量维修,另外遵循先易后繁,先廉价后昂贵的元件维修原则,如本例中,不能先更换较复杂、昂贵的传感器,而先要指向容易、廉价外围阻容等原件。完。

网友A:
前几天修好了个安钛克电源,不能正常启动检查一大堆元器件,结果也是一个不起眼的发财电容损坏导致的,一气之下顺带着把其它没坏的电容都给换掉了,而且都是三星村田TDK松下之类的大牌货。

网友:
滚轮编码器居然还是机械式的,这鼠标贵在哪里?

网友:
确实狠人,牛啊 学习中

网友:
精华帖的内容,设备也很给力

网友:
不是光栅   ……

网友:
唉!我最烦那种长相狰狞的鼠标、键盘。

网友:
为啥名字叫美商海盗船

网友:
抽丝剥茧,很好的学习资料!谢谢啦!

网友:
除了不是光栅,其他都不错。

网友:
样子货,消耗品 寿命估计不会长

网友:
再高级的数码产品,使用了六年也该出点问题了,能够检查修复的确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修好了个安钛克电源,不能正常启动检查一大堆元器件,结果也是一个不起眼的发财电容损坏导致的,一气 ...

电容是电路中的常客,其实电解、叠层乃至薄膜、钽等电容都较易失效,几十年来碰到故障板,电容必查,习惯了,另外不论更换,还是DIY新装电容,一般耐压是工作电压的2倍以上,钽电容性能好,由于易爆易燃性,耐压选用工作电压的3倍以上,只有固态电容耐压稍高于工作电压即可。高温区的电容选择更要扩大安全系数。工作频率也应充分考虑,高频电决不能用普通电容替代,能用但短寿命。

网友:
这鼠标修起来真麻烦

网友:
思路清晰,动手能力强,工具不错。

网友:
现在的电脑桌上光污染严重啊。机箱发光,键盘发光,鼠标也发光。我买鼠标只买激光的,浑身上下都不亮的那种。

网友:
这鼠标修起来真麻烦啊

网友:
芯片级维修,居然是一个小小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