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 拆一台八重洲YAESU FTM-500D数字模拟车载对讲机

楼主(2024-08-12):
拆解维修一台八重洲的FTM-500D 模拟和数字C4FM 双模式的车载对讲机 是去年2023年新出的机器,可以双频率双显示双接收,看起来很高大上的彩色显示屏。

先看看内部图片:

楼主:
处理好问题以后,重新安装起来机器,用仪器做了一个简单的测试,当然仪器都是没有经过年度校准的,都是业余玩玩的,数据不代表真实性,只能做个参考,谢谢!

然后是先对 VHF 145.050MHz 测试了 RX 12DB SINAD情况下的灵敏度μV  与1KHZ调制下的发射功率,发射电压 发射电流。
再对 UHF 435.050MHz 测试了 RX 12DB SINAD情况下灵敏度数值 μV,在1KHz调制下的发射功率,发射电压,发射电流。

谢谢大家的观赏!

网友A:
设备真的很专业

网友B:
看起来就十分的高端啊

网友:
这才叫业余玩玩啊,我们大约当看客也不够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真的很专业

谢谢,纯粹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不开店,不开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就十分的高端啊

不不不,内行就知道都是老仪器了

网友:
这东西老贵了,屏幕真漂亮。

网友:
是不是如果我也有一个调到一个频道,就可以对话了

网友:
在如此业余玩家面前还怎么玩?

网友C:
有些老玩意比现在的东西有观赏性多了,一眼就知道是好货,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D:
业余玩家搞这么高大上的车台!
我只有论坛十几块的凯之声,我这个就是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业余玩家搞这么高大上的车台!
我只有论坛十几块的凯之声,我这个就是玩具。 ...

不是我的机器  我只是拆开维修 顺便拍照给大家看看 机头没有拆 因为还贴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老玩意比现在的东西有观赏性多了,一眼就知道是好货,楼主运气不错 ...

谢谢

网友:
新机机就拆了

楼主这车机多少银子

网友:
超贵的玩具

网友:
机器真漂亮,仪器专业。

网友: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还是有些技术含量的,有些资深玩家技术还是很高的,可不是业余的无线电爱好者

网友:
玩这些东西都是很烧钱啦,银两要准备充足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