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BabySmile儿童电动牙刷

楼主(2024-08-12):
开机彩色LED灯闪烁,再按一下白色LED灯闪烁同时牙刷头开始震动,每分钟16000次振动。每30秒停顿一次,LED灯闪烁。循环4次完成刷牙,就是把牙齿分成4个部分,左下,左上,右下,右上。和成人电动牙刷一样。
原包装还在,因为保留备用刷头。

开机彩色LED灯亮,没拍上;再按一下开关刷牙过程中白色LED灯亮,可能是提高孩子刷牙的兴趣。

后盖是旋转打开,装7号电池。

里面是卡扣的,容易拆

电路板正面

小电机,和7号电池比较。长2厘米,直径不到1厘米。

全拆了

电路板背面。看日期10年了。

还是正面

拆的时候把电机线搞断了,焊点太小看不清楚,,最后一坨锡呼上了,再用热熔胶固定。

再看看振动偏心轮。

结束。

网友:
每分钟16000次振动,这电机应该达不到吧

网友A:
太低端了, 几乎是一次性的, 不过这个有改造成人玩具的潜力

网友:
这算简单实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低端了, 几乎是一次性的, 不过这个有改造成人玩具的潜力

吼吼,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
给小孩用,提高小孩刷牙的兴趣。

网友:
这就是个玩具级别的。千万别用。

网友B:
我也买过一个差不多的电动牙刷,就是几元钱,不到五元,就是为了拆那个小电机,经测试,电动牙刷的电机速度真不快,我改成打蛋器了。

网友:
有点简单吧

网友:
感觉这东西给孩子用不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过一个差不多的电动牙刷,就是几元钱,不到五元,就是为了拆那个小电机,经测试,电动牙刷的电机速度 ...

3.9买过一个,没有电路板,一个开关,一个玩具电机带个偏心轮,一节电池,通电后狂振,牙齿根本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