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想问下大伙使用spi flash随机写最大速度有多少

楼主(2024-08-12):
我这边使用的spi flash是W25Q128j,写了一个任意地址随机写的代码(结合扇区擦除,64K块擦除),写入长度1MB,最佳表现(写入起始地址以块地址对齐时)为167.7KB/s(普通SPI模式,频率100M),最慢是78.1KB/s(写入起始地址既不对齐块地址也不对其扇区地址且处于所在块第一扇区中)不知道大伙最快随机写入速度有多快呢?

网友A:
的鑫工T-48编程器,spi时钟速度调30MHz,最大读写速度约3MB/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鑫工T-48编程器,spi时钟速度调30MHz,最大读写速度约3MB/s

读3M问题不大,但写入肯定不可能这么快,按手册写的,除去扇区或块擦除时间不说,单页写速度就已经限制到最大不会超过625KB/s了(最快是0.4ms/256字节)。因为实际上我写入优化后最快也就160多K,想看看有没有更快的随机写方法

网友:
spi速度不行要有qspi速度才能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读3M问题不大,但写入肯定不可能这么快,按手册写的,除去扇区或块擦除时间不说,单页写速度就已经限制到 ...

我用的应该是spi x4的模式,这个模式写入读取都比较快

网友:
这种flash很垃圾,擦除时间太长了,我用过一块16MB的,擦除要30-40s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