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的电子管2

楼主(2024-08-12):
还是上次那个破的
拍些近距离图片

这个帽子有什么用呢,感觉没用啊

网友A:
下雨天就有用了。

网友:
不懂,不过要相信人的智慧,没有晶体管的时代那些人才真的厉害....

---------------

网友:
别浪费

修啊

网友:
可以重新给它重新搞个玻璃管抽真空吗?

网友:
见到庐山真面目了。

网友B:
留作电子“古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雨天就有用了。

哈哈,防雨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留作电子“古董”吧。

哈哈哈,还有呢

网友:
可惜了,只能报废了

网友:
看过电子管的制作过程  叹服前辈的智慧!

网友C:
这个帽子里放的是除气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帽子里放的是除气剂,

你确定???,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确定???,哈哈哈

在玻璃管封口后,为进一步提高电子管的真空度,用外部的高频线圈的高频电加热顶端小盘内的除气剂,使其蒸发与管内残存的气体化合成固体。附在电子管顶部或测部,因而好的电子管顶部或测部都有发亮黑的斑点,如果后期管子漏气,斑点就会变成白色。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玻璃管封口后,为进一步提高电子管的真空度,用外部的高频线圈的高频电加热顶端小盘内的除气剂,使其蒸 ...

哈哈,谢谢科普

网友D:
这是前苏联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前苏联产的?

是苏联的型号,不是苏联产的

网友:
你这是微型电子管,引脚要焊接在电路板上

网友:
防雨帽是阳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