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2V开关电源改造LED恒流驱动器及原理分析,DIY零成本LED灯

楼主(2024-08-12):
去年本人用手机充电头+SY7203DIY了两个LED灯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4722,用了近一年效果良好。近日想DIY十几瓦的LED灯,非快充的手机充电头最大电流通常不超2A,即功率不超10W。再考虑SY7203效率大约为80%,最大只能做到8W,因此需要考虑新的方案。
随着电子产品快速更新换代,大量12V开关电源被淘汰,电流有1A、1.5A、2A不等。一开始看到别人扔的还会捡回来,随着收集越来越多发现根本用不完,如果能把这些淘汰的电源适配器改装成LED恒流驱动器,也算是为减少电子垃圾出了一份力。最省事的方案就是继续用SY7203,毕竟轻车熟路。然而SY7203为DFN封装,需要制做PCB,对没有热风枪的朋友焊接也是个难题。为此本人摸索了一套只需在原电源适配器的基础上进行少量修改,无须制做PCB,无须购买专用元件,几乎是零成本。
中间还有个小插曲,看到某宝上所谓的“隔离型LED驱动器”很便宜,结果被骗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5383-1-1.html
本帖总共三层楼,发完之前肯请不要跟帖

楼主:
那些看起来复杂的公式看不懂关系也不大,只要知道那些电阻电容跟零/极点有关就可以了,这些都是铺垫。重点是改装思路和我手写的几个公式。

楼主:
1. 反激开关电源环路稳定原理

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话说小功率12V开关电源通常都是用TL431+PC817的恒压反激(flyback)型开关电源。要把恒压改成恒流,不可避免要修改反馈网络。而反馈网络关系到整个环路的稳定性,如果不能正确修改就会破坏环路稳定条件,轻则造成动态响应性能下降,重则导致电源适配器自激。因为修改的目标是做LED驱动器,相当于恒定负载。如果只是动态响应性能下降,可以不用太在意。如果自激了,炸管烧负载都有可能。因此需要重点考虑环路稳定性问题。鉴于很多电子爱好者对环路稳定原理(尤其是开关电源的环路稳定原理)不甚了解,因此本人先对反激电源的环路稳定原理简单介绍一下。熟悉这部分内容的朋友可以跳过。
按反馈方式,反激电源可分为电压反馈型和电流反馈型两种。电压反馈型环路补偿比较复杂,近些年已经很少使用。目前电流反馈型为主流。电流反馈型又进一步分为峰值电流模式、平均电流模式、电流环滞后模式等。峰值电流模式因控制电路简单、价格低,应用范围比较广泛,常见的普及型小功率反激电源适配器都是这种模式。因此下面只介绍这种模式。

按变压器/电感电流是否连续,又可分为CCM、BCM、DCM三种模式。BCM、DCM两种模式特性相近,补偿起来比CCM容易。搞明白CCM模式的补偿原理,BCM、DCM自然就懂了。

峰值电流CCM型反激电源从控制到传出的传递函数(后文简称传函)G(s)为

波特图为

根据负反馈系统环路稳定原理,系统稳定的条件为:
(1)幅频特性曲线(也叫增益曲线)与0dB线以-20dB/dec相交(交点频率称为穿越频率fC)
(2)穿越频率处至少要有45度相位裕度。

按照这两个条件,乍一看,即使反馈回路不做补偿(即纯电阻反馈网络),系统也是稳定的。实际上当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变化时,系统有不稳定倾向。另外上图中Gdc通常不大,这意味着直流和低频增益不高,其结果是输出电压误差较大。为了减少输出电压误差,通常希望直流和低频增益尽量高一些,需要反馈网络(即从输出到控制)传函H(s)有一个零极点(也叫原点极点,即频率为0的极点)。为了使增益曲线与0dB线以-20dB/dec相交,需要反馈网络传函H(s)有一个零点fez(以抵消前一个极点的影响)。为了减小高频干扰,希望高频段增益尽量小,需要反馈网络传函H(s)有一个极点fep。传函H(s)的零极点、零点fez、极点fep按频率从低到高排列,具体取值与传函G(s)中各零极、极点频率有关。篇幅所限这里不展开讨论。
综上所述,希望反馈网络传函H(s)波特图为下边的样子

从控制到输出的传函G(s)与从输出到控制的传函H(s)相加,得到闭环传函波特图,即下图中的橙色曲线。可见传函H(s)确实达到了上述目的。

以上讨论的是CCM模式的传函G(s)和H(s)。上述补偿网络传函数基于TL431+PC817的II型补偿或PI型补偿实现。
BCM、DCM模式与CCM模式相比,少了右半平面零点(fez、fep的计算方式也不同),补偿方式也略有不同。

2. 常用补偿电路简介

]除了II型和PI型,I型补偿也比较常见。基于TL431+PC817的I型、PI型、II型补偿,基于覆盖了常见的小功率开关电源,因此只要搞懂了以上三种补偿方式的电路,在改装成LED恒流驱动时就可以有的放矢。
基于TL431+PC817的II型补偿电路及传函如下

基于TL431+PC817的PI型补偿电路及传函如下

基于TL431+PC817的I型补偿电路与PI型相比,只是反馈支路少了电阻R2,电路及传函如下

看到这些有的朋友可能蒙圈了,其实不用全懂,只要知道那几个元件和环路补偿有关就可以了。

3. 改装思路与方案

仔细观察上述几种补偿电路的传函会发现,R1、Rd串联组成电压取样电路,而传函中只有R1没有Rd。这是因为传函描述的是电路的交流特性,而TL431 REF脚对地电压恒定为2.5V,对交流而言相当于对地0V,故R1下端相当于直接接地,Rd不起作用。又因为TL431 REF脚电流极小,只要R1取值不是特别大,REF脚电流可以忽略,近似断路。这里插一句题外话,改电源适配器输出电压时,通常都是改下分压电阻Rd而不改上分压电阻R1,就是这个原因。

R1跨接在Uo和TL431 REF脚之间,流过R1的电流必然流过反馈支路。由此我们得到恒压改恒流后保持环路稳定的一个重要思路:
恒压改恒流,主要是把电压取样改为电流取样,也就是以上两图中TL431及其左边的电路不动,只改其右边的部分。只要修改后的电路,跨接在Uo与TL431 REF脚之间的等效电阻与修改前的R1相同,传函就不会变化,系统必然还是稳定的。而Rd取值可以随便改,不会对系统稳定性造成任何影响。

现在要把从恒压改为恒流,需要把电压取样改为电流取样。最直观的做法是把Rd改为电流取样电阻,R1去掉改为LED灯串。可这样做有两个问题:
(1)TL431 REF脚为2.5V,而12V输出驱动十几瓦的LED电流约为1A量级,即取样电阻约为2.5Ω左右。取样电阻上消耗的功率太大,损耗太大。
(2)R1原值通常为十几千欧~几十千欧,换成LED灯串后因其动态电阻很小,通常是欧姆级甚至是亚欧姆极。这样一来,改成恒流后各零/极点频率会发生极大变化,必然破坏环路稳定性。

为了减小电流取样电阻上功率的损耗,通常使用比较小的电流取样电阻,然后用运放做一级直流电压放大。可是这样做电路改动较大,且没有解决零/极点频率变化的问题。
为了使用较小的电流取样电阻,又不想做电压放大,还可以考虑在取样电阻电压的基础上叠加一个固定的直流电压。为了得到固定的直流电压,可以考虑增加一个基准源TL431,然后用电阻分压。事实上,LED灯串也可以看做一个近似的基准源,只要其电流恒定,电压就近似恒定。而我们做LED灯,本来就是要恒流驱动。这样一来电路进一步简化,基于这一思路得到如下改装方案,即只要在Rd与地之间插入电流取样电阻Rs,并把Rs上端做为负载地。

因为LED动态电阻很小,相比R1和Rd可以近似看做0值。这样一来在交流通路中,Uo+和Uo-是短路在一起的,R1和Rd并联。因此只要修改后的R1//Rd与原来的R1近似相等,传函H(s)就不变,系统依然是稳定的。
交流分析完了,接下来做直流分析。负载LED串开路时,输出电压为Uo=Vref*[1+R1/(Rd+Rs)] = 2.5*[1+R1/(Rd+Rs)] 。因Rs通常小于1欧姆,相比R1、Rd的十几千欧~几十千欧可以忽略,因此Uo=2.5*(1+R1/Rd)。只要R1、Rd取值合适,使空载时Uo超过LED串的工作电压,接入LED串即可导通。
因为LED有钳压作用,LED串导通后,设LED串在给定电流下的电压为Vled,Vled必小于空载时的Uo。则Rd两端电压为Vled*Rd/(R1+Rd),必小于2.5V。故Rs两端电压为2.5-Vled*Rd/(R1+Rd),此电压除以Rs即为LED串的工作电流。

在分析恒流(即稳流)原理之前,先分析一下原来的稳压原理。假设输出电压升高,则TL431 REF脚电压升高,PC817电流增大,控制芯片Vfb脚电压降低,PWM占空比减小,使输出电压降低。如果输出电压降低,则TL431 REF脚电压降低,PC817电流减小,控制芯片Vfb脚电压升高,PWM占空比增大,使输出电压升高。
改成恒流后,假定某些原因使输出电流增大,则Rs电压升高。因Rd电压不变,则TL431 REF脚电压升高,PC817电流增大,控制芯片Vfb脚电压降低,PWM占空比减小,使输出电流减小。如果输出电流减小,则Rs电压减小。因Rd电压不变,则TL431 REF脚电压降低,PC817电流减小,控制芯片Vfb脚电压升高,PWM占空比增大,使输出电流增大。至此交流分析和直流分析基本都做完了,可见改为恒流后电路可以正常工作。

上述改装方案,为了保持交流特性与原来相同,选择使修改后的R1//Rd近似等于原来的R1;为了保证LED灯串导通,选择Uo=2.5*(1+R1/Rd)大于LED灯串工作电压。这个方案还有一丢丢的小问题,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前边说了,CCM、BCM、DCM的补偿方式略有差别,那一个具体的反激开关电源到底工作在哪种模式呢?答案是工作模式取决于负载电流。负载电流恰好为某一阈值时工作在BCM模式,大于阈值时为CCM模式,小于阈值时为DCM模式。阈值的大小是在设计时设定的,影响阈值的因素很多,比如变压器初级线圈电感量、变压器匝数比、占空比、电感/开关管/整流管峰值电流、等等,一旦设计定型,后期不容易修改。
有的开关电源设计为允许轻载经BCM进入DCM模式。有的设计为不允许经BCM进入DCM模式,通过假负载避免进入DCM模式。注意,设计为不允许进入DCM模式的开关电源,如果进入了DCM模式有损坏的可能。只是说有可能,没说一定。本人没见过需要专门假负载的开关电源,但知道开关电源空载时还是有电流流过取样电阻R1和Rd。于是本人猜测会不会有设计者把R1和Rd当做假负载呢?为了避免万无一失咱假定会有人这样做。

前边说过,修改后的R1//Rd需要近似等于原来的R1,这样一来修改后R1必然比原来大,那空载电流就必然比原来小(假设改装前后输出电压基本不变)。为了使空载电流近似不变,可以考虑R1阻值不变,增加一个电阻Rb。Rb一端接R1和Rd的连接点,另一端接TL431 Ref脚,并使Rb取值为修改前的R1与修改后的R1//Rd之差。有人会说,改装后的电源与灯串接在一起,没有空载的情况。正常情况确实如此,不过万一连接灯串的导线意外断了呢?

楼主:
4.DIY实战

本次DIY目标是12W LED灯,之前收集的12V 1.5A电源适配器正好派上用场。

这种电源外壳是超声焊接的,想要无损打开也不难。用刀刃抵在四角的接缝处,锤子轻轻敲几下就打开了。接缝处损伤很小,事后很容易用胶水粘回去。

取出PCB看了一下,是基于TL431+PC817 PI型补偿,适用前边得出的方案。

因为PCB打样需要时间,因此先画灯板PCB。之前的经验表明,手里的5730 0.5W LED灯珠效果比7030 1W效果要好,所以这次继续用5730灯珠。单颗5730 0.5W电压为3.3~3.6V,额定电流约150mA。12V只能驱动3颗灯珠串联,4颗有困难。因为LED为电流驱动型,最好是多串少并,所以需要把12V的输出电压适当提高一下。但提高太多可能影响电源适配器的性能,折中考虑后决定每串5颗串联。总功率12W,每串5*0.5W,理论上需要4.8串,向上取整为5串。前边分析的时候提到过,LED还要兼任基准源,而LED的电压与电流和温度有关。电流越大电压越高,发热也就越大,温度随之越高。温度升高又会使传输特性曲线左移,导致电压降低。电压降低又会使电流取样电阻电压增加,导致电流进一步增加。这是个正反馈,处理不好有烧毁LED灯珠的风险。
另一方面,温度升高LED电压下降有利于功率下降,功率下降意味着发热下降,有利于温度降低。因此只要处理好发热和散热,还是有可能不烧LED的。解决方案就是把单串LED电流从150mA降为120mA降低功率,为此LED由5串增加到6串。同时尽可能加大铝基板面积增强散热,之前制做8W LED灯时用的是10x10铝基板,这次使用10x15。

10x15的铝基板,只能找JP了,原因大家懂的。JP免费的铝基板只给做0.5盎司+OSP焊盘,这也没什么,铜箔加宽就行了,这次搞的比较夸张,大块铺铜。

板子画好了交给板厂,利用等待的时间改装电源适配器。用之前制做的LED灯测量得到,5颗LED串联,150mA室温(27度)刚灯亮时的温度为16.1V,工作一段时间热平衡后为15.7V。可以用15.7V大致做为新灯板工作时的电压。为了保证LED能正常导通,改装后的电源空载电压必须大于16.1V,本次制做取17.5V。电源适配器上R1原值18kΩ不变,Rd改为3kΩ。18kΩ//3kΩ=2.57kΩ,因此Rb为18-2.57=15.4kΩ,取标准值15kΩ。15.7V分压后落在Rd上2.24V,则Rs上的电压为2.495-2.24=0.255V。每串LED 120mA,6串就是720mA。则Rs=0.255/0.72=0.35Ω,用3个0805 1.1Ω并联。

电源改装完了,打样的PCB也做好了。把尘封的干式调温电熨斗请出来,温度调到最高值的一半左右,翻过来上电,PCB放上面预热涂抹锡浆。为了保险,先焊一串灯珠试验。

涂完锡浆后PCB取下来摆放LED灯珠。

摆好灯珠后把电熨斗温度调到最高,翻过来通电,把PCB放上面焊接。

所有焊盘锡浆完全融化后焊好导线取下来,冷却后接入改装好的电源适配器。因为试验只焊了一串灯珠,所以电流取120mA,Rs取值约为2Ω。通电后灯亮,观察一段时间后未发现异常。焊好所有灯珠,把Rs恢复为0.35Ω,做全功率试验。

测试表明,室温27度刚上电时灯板电压为15.547V,比之前做的8W 5串灯板电压(16.1)低,这是因为新做的灯珠单串灯珠电流为120mA,比之前的150mA低。持续点视灯板,电压最终稳定到15.4V。冷热态电压差比之前的8W灯板低,可见降功率运行效果十分明显。
计算灯板的实际功率。15.4V分到Rd上的电压为2.2V,则Rs上的电压为2.495-2.2=0.295V,可知电流为0.295/(1.1/3)=0.8A。灯板功率为15.4V*0.8A=12.32W,很接近目标值12W。

两点注意事项:
(1)Rs上的电压需要适中,太大了损耗过大,太小了恒流误差大,资料表明0.25~0.4V比较合适。
(2)为了使改装尽量简单,本次使用了LED做为基准源,而LED电压受温度影响,因此最好不要在室外使用。如果非要在室外使用,可以考虑增加一个TL431做为基准源。

简单说说本次DIY的成本。电源适配器是捡来的没花钱。改装用和几个0805电阻算几分钱吧。铝基板PCB是板厂赞助的也没花钱。LED灯珠是之前用红包买的,本次用了30个最多一两毛钱。10x15的散光板,红外+1分钱。双通铜柱+螺丝也是红包买的。所有物料加起来最多两三毛钱,本次DIY几乎是零成本。

该说的差不多说完了,如果觉得看了本文对您有所启发,欢迎点赞、收藏、留言、转发。

网友A:
虽然我不懂这个, 但是有一LED驱动图刚好在桌面, 故发之以供楼主继续优化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不懂这个, 但是有一LED驱动图刚好在桌面, 故发之以供楼主继续优化参考.....
...

你这个是基于专用LED驱动芯片的方案,属于原边反馈型。普通的开关电源是副边反馈型。两者区别较大,没多大参考性,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基于专用LED驱动芯片的方案,属于原边反馈型。普通的开关电源是副边反馈型。两者区别较大,没多 ...

应该是的. 最近手里有几块质地较好的铝板较厚的LED灯板想利用起来, 正在找合适的驱动

网友:
完全看不懂  晕死

网友:
基本上看不懂,但这么专业还是要赞一下

网友:
熨斗我倒真是没想到,哈哈哈

网友:
这计算公式看起来很复杂的样子

网友:
听起来好像挺简单,实际一看还挺复杂。

网友:
之前撸了不少开关电源,就是体积太大,再说用于LED灯驱动有些浪费

网友:
挺专业的,可以量产了

网友:
有技术就是浩

网友B:
看得我晕头转向的,我都怀疑我这些年什么都没学到

网友:
楼主发了这么多图文,辛苦了!楼主DIY精神可嘉,用电熨斗焊接灯珠就是具体表现。我是DIY一个PTC加热板。贴子收藏备用,我也有现成的铝基板、灯珠、12V电源以及相关电子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得我晕头转向的,我都怀疑我这些年什么都没学到

环路稳定相关的知识点比较分散,信号与系统里一部分,模电里一部分,开关电源里一部分,运放里也有一部分。除非长期关注这些东西,否则确实容易蒙圈。不过一旦搞懂了,会发现很简单,本质上就是零点与几点相互作用,一阴一阳之谓道。

网友C:
楼主真是理论实践都过硬啊。看明白了思路,但补偿网络分析试算真的是已经超出我的能力水平了。以前搞电源取值采样电阻只是考虑功率、分压比、远离失调范围,看了楼主的帖子才知道开关电源交流补偿网络也是稳定的关键。所以改开关电源还是要慎重,尤其是反激电源。
楼主改的电路是不是可以粗略看作恒压电源增加了限流采样,只是由于采样电阻压降的影响,输出电流的增加会迫使输出电压有所下降。
Rb的加入会对基准采样有微小影响,是不是可以直接在电源输出端增加假负载,只要保证输出空载时假负载和采样回路功耗与原先相等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是理论实践都过硬啊。看明白了思路,但补偿网络分析试算真的是已经超出我的能力水平了。以前搞电源取 ...

根据环路稳定理论,各种开关电源包括buck、boost、buck-boost、flyback、forward,都需要做补偿。只是有些情况即使不补偿,只是性能下降,不一定会自激,不用专门仪器测试看不出来。

这个我以前也不知道,前几年玩tl494的时候发现基准源用数控就自激,不用数控就不自激。然后接触了一些环路稳定的知识。后来玩LCR,消除误差也需要环路稳定相关知识,又强化学习了一下。再加上某些原因,强化了一下信号与系统的学习,算是基本掌握了环路稳定分析。

从国外大佬们的著作看,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也不管是业余爱好者还是科班出身,环路稳定知识都比较薄弱。如果要从根上深入研究,最好是看控制原理相关的书,不是一般的难。

要区分恒流还是电阻限流,可以看电源和负载压差很小即“限流电阻”很小时,负载电流是否明显变化。我这个压差才0.4V左右,限流电阻0.35Ω,如果是恒压加电阻限流,电流肯定失控,因此我的是真恒流。只不过为了使改装尽量简单,我用负载LED灯串兼任基准源,恒流精度没有那么高。不过在温度变化不大的室内没什么问题,如果放在室外,冬天零下20度,夏天零上30的多度,恒流误差会加大。如果要提高精度,加一个TL431再加一两个电阻即可,也复杂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