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粘电磁炉的面板(豪华的外表,小巧的内脏)

楼主(2024-08-12):
2024年8月12日
这是淘来的电磁炉之一,领导说这个好看(理由是触摸板,面板是一体的),可以留下家用,其它的几个处理(挂咸鱼实际也只限本地自提),淘来时就发现面板与壳体有裂缝,用“玻璃胶”粘了一下,白搭,这次下血本,也不知道用啥胶好就买了传说中的神奇---助工胶。

颜值担当,触摸

全家福,左侧全铜炉盘只是为做对比
苗条的内脏,小小的散热片和炉盘

2.07元的胶,第一次接触,效果未知

铝盘,12.5厘米

铜盘,14.5厘米
=================
豪华的外表,小巧的内脏
感觉此产品非常适合全民看颜值的环境,颜值有了,其它无所谓了,购买者最终承担所有。

网友A:
应该用软胶,比如704硅橡胶?

网友:
需要使用耐热的胶,普通胶一热就废了

网友:
铸工胶能不能耐热不清楚,704是耐热250度的肯定能用,粘之前先把边缘的油污清理干净,不然可能粘不稳。

网友:
只能用RTV硅橡胶

网友:
用704硅胶粘不出意外能用到报废

网友:
铝线盘,没必要费这么多的工去修它。

网友:
用704高温硅胶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软胶,比如704硅橡胶?

对的,我电磁炉摔挂了就用的硅橡胶,又用了两年了

网友B:
能不能换线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换线盘?

可以,电容匹配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电容匹配就行

那不正好换成大铜线盘

网友:
感觉704非常适合这种应用场景

网友:
电路板太小了,比通用万能维修板还小了

网友:
修过这个同款的,
看着电路板是一样的,
铝线盘,散热片又小。
修好发现,加热烧水,只是盆中间的水在开

网友:
铜线盘的养眼不少

网友:
还是用硅胶比较好,比如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