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 5KW太阳能逆变器大电感烧坏

楼主(2024-08-12):
我手上拿的这个是5千瓦逆变器上烧坏的,以前炸过几次大电容,抽水时烧的,烧的看不见具体参数,也不知道怎么买?别的逆变器都是一个大电感,这个都不知道是什么?里面是细铜线,外面是粗一点点的铝线,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电感也有铝线了

网友:
自己绕,匝数,线径搞清楚。成品好像不好买到。

网友B:
数一下每组匝数,用原来的磁芯差不多线径的铜线重绕最合适

网友C:
量线径匝数圈长上马宝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一下每组匝数,用原来的磁芯差不多线径的铜线重绕最合适

没办法数,线径太细,粗线已经拆下来了可以量一下长度,细线真的太细了不好拆,拆下来估计也没办法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线径匝数圈长上马宝买

线细的像缝衣线一样没法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也有铝线了

感觉不像电感,拆开有两个绕组,有点像个环形变压器,但是这么大个逆变器又没有找到大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细的像缝衣线一样没法数

直接割断, 然后点切口数量,就知道匝数了

网友D:
看看接入位置,应该是多股并绕,输出滤波电感吧。细的可能是电流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接入位置,应该是多股并绕,输出滤波电感吧。细的可能是电流互感器? ...

细线引脚两根,粗一点点的也是两个引脚,看起来就像一个小环形变压器。别的逆变器都是很粗的铜线绕的电感而且都是铜鼻子引脚。这个你说是电感吧全网都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接入位置,应该是多股并绕,输出滤波电感吧。细的可能是电流互感器? ...

粗的没有多股并绕,拆完都是一根绕岀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觉不像电感,拆开有两个绕组,有点像个环形变压器,但是这么大个逆变器又没有找到大电感 ...

升压的变压器?

网友D:
你这是可以并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可以并网的吧?

不是并网机,可以市电接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升压的变压器?

是的,工频机都有个变压器

网友:
那个粗的就是变压器,你那个小的应该是电流感应的吧,要想修好就不要怕麻烦,最好一圈一圈地拆下来

网友D:
我觉得,这就是个普通工频降压变压器,看看粗线那个接头,是不是接的整流电路,细线那边接的市电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这就是个普通工频降压变压器,看看粗线那个接头,是不是接的整流电路,细线那边接的市电输入。 ...

粗线接在一个继电器下面可以拔插的接口,细线接在大变压220v两端,可以判断出这个降压变压器的参数吗?

网友:
不行就自己绕,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