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两个锐捷路由器MA2282和EG05G,请问这个是电源芯片吗?

楼主(2024-08-12):
现在都上WIFI7了,于是淘了几个个WIFI6的路由器把家里那个小米3路由器淘汰了,还有一个SIM品牌的和TCL品牌的,用下来还是锐捷比较稳定,买这些东西还是大品牌的比较有保证,没这么容易掉线。
后面淘了一个EG105G,不通电,以为是保险烧了,结果拆开发现不是,请问这个六脚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
这个太差了

AC68之类  加过散热片的   很便宜

网友:
升压或降压芯片,具体你没拍型号

网友:
降压芯片,想修就看丝印买来替换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