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推荐大学新生用笔记本电脑?

楼主(2024-08-12):
预算4000-5000,不打游戏,学软件工程专业,应该不需要独显吧,求帮忙推荐几款合适的!谢谢!

孩子选的联想小新Pro16旗舰锐龙R7-7840HS 32GB+1T    这个怎么样?

网友:
不少轻薄笔记本都可以的

楼主:
他自己选的联想小新Pro16旗舰锐龙R7-7840HS 32GB+1T商务办公轻薄笔记本电脑  这个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自己选的联想小新Pro16旗舰锐龙R7-7840HS 32GB+1T商务办公轻薄笔记本电脑  这个怎么样? ...

这个配置是可以的,性能配置都足够,价钱也合理,但是联想的低温锡,以后会不会有隐患不好说
比较合理的方案是,小点的轻薄本加一台式机。 16寸的轻薄本,再怎么也嫌大,见仁见智吧。

网友:
软件工程就选个显卡好点的吧,随便一个图形识别训练低显卡都跑不了

网友A:
不怕黑科技低温锡,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怕黑科技低温锡,可用

现在还用低温锡吗?

网友:
个人建议,拯救者R7000   15.6  R7  7840H+4060+512g固态价格6899块钱

网友:
除了9几年买过386的新笔记本,到现在用的都是二手

网友:
配置可以,品牌建议看看其他的,AMD最新的笔记本高端芯片效果不错

网友:
买华为的吧

别选美帝联想了

网友:
联想小新Pro16超能本 2023 EVO认证 i9-13900H/32GB/1T SSD/集成显卡/价格6299块钱
联想小新Pro AI超能本16英寸AMD Ryzen 7 8845H/32G/2T(1+1) SSD/集成显卡/价格6648块钱
上面是顶配吧。。

网友B:
我给我儿选的THINKBOOK R7 8845H+32G+1T,13.5寸,5499。

网友:
学软件工程专业,需要有一台好点的电脑,现在的编译工具都很大,运行很慢。如果别人编译一次用十几分钟,你的电脑不行,需要一两个小时。这会很难受的。
你不玩游戏,但可能会开发游戏,编写、调试游戏程序,这比玩游戏更废电脑。当然需要有独立显卡。
有些ai编程,都是用gpu运行,没有独立显卡几乎不能用的。
因此,建议你买一台8000-9000元的游戏本,独立显卡一定要强大。
品牌选惠普、戴尔、联想、华硕等这些老品牌。华为、小米等新牌子不要选,因为新牌子踩过的坑少,需要别人先去踩坑。
惠普暗影精灵10slim游戏本i9  RTX4070显卡

网友:
来看看评价,学习一下

网友:
孩子选的和15楼选的都可以,建议用大屏,长期用,又不见得再加个外置显示器,对眼睛好的话,大屏首选

网友:
12500H,16G,512G,35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我儿选的THINKBOOK R7 8845H+32G+1T,13.5寸,5499。

你不怕低温锡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