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单选电能表,只能显示电量

楼主(2024-08-12):
安7kw的充电桩打算加装一个可以充3kw的插头,买的一套,防水盒,2p漏保+空开,电表,16A插座。
看看就行了,少两个芯片,少一个电压检测和电流检测的,还有功耗的。这个就只能显示用了多少电

网友:
本身的功耗是?

网友A:
没检测的那一边是铁条?

网友B:
充3KW的是给什么用的?电摩吗?

网友:
一边铜条一边铝条吗

网友:
感觉做工一般般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3KW的是给什么用的?电摩吗?

宏光mini好像就是3KW的慢充

网友:
红白线就是检测电流的,那个铜条就是分流器,黑黄是供电也是电压检测没什么不对,只是另外一边是铁条?

看板子上面没装的ic可能这个板子是还能用于3相版本,空着两路,装满刚刚好一路一个电流放大IC

网友C:
安7kw的充电桩打算加装一个可以充3kw的插头,裕留幅度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3KW的是给什么用的?电摩吗?

混动车啊  慢充对电池伤害小一些  充电起火的绝大部分都是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7kw的充电桩打算加装一个可以充3kw的插头,裕留幅度这么大

不是  本来送的充电桩就是7KW的   我自己想装个3K的  平时就用3KW的冲  快速补电就用7kw(3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检测的那一边是铁条?

那个是零线,厂家为了省钱就是铁的